请大家帮忙看看这个美的抽油烟机电路板上的电阻什么电阻?

楼主(2023-09-15):
     新手不懂元件请大家帮忙看看,红圈里的电阻好像烧断了,测不出阻值,这是什么类型电阻?这是51欧还是57欧啊?也看不出是棕色还是紫色环。下面那个是22欧的?

     另外板子上那些二极管是什么型号?
     看外表似乎左下角那个8脚芯片也烧了,上面没有字,是什么芯片呢?
      这个电阻烧断是什么造成的?换一个就行了吗?3Q

    刚看到一篇攻略,说是把D8二极管拆掉,找个12V 1A(猜测应该是直流的吧?)电源接在左下角的那个绿色大电容两个引脚上就可以了,交流端从左上角二针插座取电?是这样吗?还有什么要注意的?3Q

网友A:
看色环像是51欧的。

网友:
图片看绿棕黑金  51

网友:
看下反面电路,如果此电阻跟旁边的黄色方块电容是串联的话,那应该是51欧。此外,从常规标称值来看,也没有57欧这种规格的电阻,但有56欧的。

网友B:
这是电源板,板上的二极管好像是1N4007,红圈里的电阻是碳膜电阻,功率是1W,阻值51欧姆。

网友:
通常情况下应该是优先选用系列电阻,所以可能是51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电源板,板上的二极管好像是1N4007,红圈里的电阻是碳膜电阻,功率是1W,阻值51欧姆。 ...

3Q  刚看到一篇攻略,说是把D8二极管拆掉,找个12V 1A(猜测应该是直流的吧?)电源接在左下角的那个绿色大电容两个引脚上就可以了,是这样吗?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网友:
换板即可。
你不会修的话,要付出更多代价

网友C:
外置一个电源即可。经济又实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置一个电源即可。经济又实惠。

   嗯 看到那个攻略了,买个AC-DC 12V 1A电源小板就行了吧?想了解一下流程,是从图片左上角那个2脚插座取电是吗?除了断开D8,然后12V接在下面大电容引脚外还要修改什么别的吗?3Q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色环像是51欧的。

3Q  下面那个8脚芯片好像也烧了,另外那些二极管可能也有烧的不知道型号啊,8脚的那个上面似乎没有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电源板,板上的二极管好像是1N4007,红圈里的电阻是碳膜电阻,功率是1W,阻值51欧姆。 ...

3Q  下面那个8脚芯片好像也烧了,另外那些二极管可能也有烧的不知道型号啊,8脚的那个上面似乎没有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电源板,板上的二极管好像是1N4007,红圈里的电阻是碳膜电阻,功率是1W,阻值51欧姆。 ...

量了一下这个电阻的尺寸是15mm*5mm的,怎么看电阻的功率啊?3Q

网友:
小黄鱼12V有的剪线电源比这个好多了,几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