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问最近有组电动车锂电池的吗

楼主(2023-09-15):
同事想整个磷酸铁锂电池,我的电动车是三年前用17年的32650组的,现在市面上的32650还能不能用了?太久了。谁还用别的型号组过吗?容量不要求太大的15A左右,可以拿下充电。我组4811拎着就不沉。

网友A:
国轩的电池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轩的电池就可以了

是33140吧,现在价也不便宜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33140吧,现在价也不便宜了

是的,这种电池也挺好的,不过放电能力就没有那么强。

网友B:
15A左右可以用宁德时代34160,标称14Ah,实测14.5左右,内阻1.4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国轩的电池就可以了

国轩的貌似很贵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5A左右可以用宁德时代34160,标称14Ah,实测14.5左右,内阻1.4左右

貌似这种圆筒形的都很贵,和大单体价格差不多了,我是准备软包的了,价格能便宜一半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15A左右可以用宁德时代34160,标称14Ah,实测14.5左右,内阻1.4左右

34160?没查到呢?33155?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这种电池也挺好的,不过放电能力就没有那么强。

小电动车估计也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貌似这种圆筒形的都很贵,和大单体价格差不多了,我是准备软包的了,价格能便宜一半差不多 ...

连按用什么?看网上有软包电路板,用2片电路板夹住极耳的。

网友D:
没合适的电芯,价格一直下不来。2元1AH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合适的电芯,价格一直下不来。2元1AH

当初沃特玛5.5A的6.3元一节,用了三年多,里程没怎么变,挺好的。

网友:
铅酸安全一点

网友E:
出一组足12A铁锂 48V15串

网友F:
有,我就想组一组,并且能放到原4块12V12AH的两轮电动车的电池仓里,还要能拿出来充电。目前找到的方案是16颗15Ah的33140串联加均衡充电保护板。目前还没实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出一组足12A铁锂 48V15串

电池你能发快递?一般都不给发。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我就想组一组,并且能放到原4块12V12AH的两轮电动车的电池仓里,还要能拿出来充电。目前找到的方案是16 ...

33140是转镍点焊,还是直接上烙铁焊?

网友:
买新不买旧,电池也是这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连按用什么?看网上有软包电路板,用2片电路板夹住极耳的。

电路板也行,自己割板也行,用导线直接焊都行,前提是转镍过的,没转镍的还得用点焊机,一般买二手的至少都留了点镍条,还好焊的,最好是整组买,电路板都有,自己加个保护板就行。现在就是在犹豫,软包容易鼓,如果有价格便宜的大单体的话还是想买大单体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路板也行,自己割板也行,用导线直接焊都行,前提是转镍过的,没转镍的还得用点焊机,一般买二手的至少 ...

大单体很少有小容量的。点焊机我有,自己用微波炉变压器做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