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入手一个拆机建兴CL1的nvme固态

楼主(2023-09-15):
公司电脑几年前系统盘升级了SATA固态,120G,分为两个区,一个区系统,一个区软件,由于年久,盘的空间似乎有点紧张,自费30入手一个建兴128G固态,其实前几天还有23元能入的,没上到车。公司电脑是老电脑,只剩一个PCIE2.0×1的接口,总转接接入,不能作为启动盘。
于是盘到货,在家里测试下,然后再把D盘镜像导入。
计划是原来的盘全部作为C,新的这个只跑D盘装程序,这样两个盘都比较轻松。在PCIE3.0×1转接板下测试看看。

F是东芝颗粒正片

盘看上去比较新,撕开看,慧荣主控
然后装上转接板。(转接板可能对真实速度有影响,仅做参考)
回头再公司电脑上后,速度其实只有PCIE2.0×1,顶天500M

里面有系统的,是附加服务,有需求的用户可以直接用

看看信息,写入不多估计是新盘换下来升级的

看看速度,还行,毕竟只有一个F,通道数少,慢是必然的
4K还行

分区,公司电脑采用还是MBR

复制速度,很一般

出缓速度150左右,不算快,不过老电脑用足够了

然后做D盘镜像到盘上,周一折腾公司电脑

网友A:
这个速度果然是好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速度果然是好爽

无所谓,公司老电脑用,缓内速度比接口速度快。作为软件盘写入少,读出多。好盘反而是浪费。

网友B:
价格倒是挺便宜,至于读写少有没有可能是重新开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价格倒是挺便宜,至于读写少有没有可能是重新开卡的???

被重新开卡这个是有可能的,原机写入一次操作系统,二手商又写入一次,按理不应该只有60多G。而且买的时候链接选项我是选的“建兴几百小时”,但我看了大家晒图,也有一百多G的,基本都不等。不好判断是否新开卡。
这是周三下单的30,周二时候只要28,犹豫一晚就涨价了。

网友C:
现在的二手固态价格确实是便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二手固态价格确实是便宜啊。

可惜没上到23的车

网友:
你这个基本全新比我买的好,我那个二手基本到寿命了

网友D:
做工还是不错的,毕竟是大厂的,比用拆机颗粒的国产的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工还是不错的,毕竟是大厂的,比用拆机颗粒的国产的好多了

东芝正片,应该还是比较稳

网友E:
这个还可以  至少比58xt那类缓外0-70速度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还可以  至少比58xt那类缓外0-70速度好多了

看别人的在PCIE叉4下连续读会超过1000M,缓内写也不慢。一个F的通道数太少,出缓后最后在150M左右波动。

网友F:
容量小了些,这价位还不错。

网友G:
pcie2.0x1速度受限的厉害,还不如直接买sata3的还便宜些

楼主:
引用 网友G:
pcie2.0x1速度受限的厉害,还不如直接买sata3的还便宜些

接口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容量小了些,这价位还不错。

不小了,只当D盘装软件的分区

网友:
这些都是二手的了吧,新出也不会出这么小容量的

网友H:
楼主厉害,电脑用7个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厉害,电脑用7个硬盘。

不止,抽屉里面还有七八个,装不下了

网友:
60元256G。我东买一根,西买一根,已经入了4根了。这两天好像价格有点上来了。5-10元。我估计这一批是欧洲过来的大船货。留着做做系统盘蛮好。最早以前60G的,但WIN10下。只能用3年,然后加上虚拟内存16G,就满了。用下来心得是,这些大船货,虽说性能可能不是很好。但相比现在国产固态,特别是全新的杂牌,那稳定性肯定是没得说的。至于说里面的数据,我觉得你这种的,百分百属于新开卡,自己写进去的数据。并不是真实的数据。和那些清零盘没什么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