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奇葩IC型号帮识别一下用途

楼主(2023-09-15):
强大的电脑居然搜不到这款IC型号的资料,网友帮忙看一下有没有这款型号的用途,不胜感激。还是打台湾的。难道是打磨过的郁或是特制秘制IC?

网友:
丝印改了,根据功能匹配吧

网友A:
如果查不到那可能是专供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查不到那可能是专供芯片

我也觉得是,这种丝印比较古老。头次见到。

网友:
古老的芯片
神秘的丝印

网友:
说不定是重新打的标...

网友:
厂家定制的吧,厂家专用标识。

网友:
看样子买来是无标,后期自己打的,查不到的

网友:
就是不让你找到,这样可以找官方了。

网友:
厂家标识都没有,改的丝印,没法查。如果真想查清楚,要么根据电路来推测,要么上显微镜看IC内部。

网友:
打磨芯片不好查啊

网友:
这个是厂商自定义的型号吧,一些公司会自己定义芯片型号,比如欧姆龙的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