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TPK:AS-300A高频焊台加热问题

楼主(2023-09-15):
手头干活用的成色差的高频焊台。近期有毛病了,也可能是近期雨水多,潮气多。每次开机不是显本地温度(正常是显示本地温度再上升至调定温度),显示500不定再慢慢下降至调定温度上下20度左右变化。试换过OP07C还是一样,发现用热风筒吹下面板受热又会变正常(凉了又一样)。等面板凉了不正常了用另个烙铁点电容上(使它外壳变热)。运气好一点就发现这个c24电容。换普通电解电容正常了。

网友:
这个电容看着也微鼓 ,凑机会也换掉。

网友:
这机子和快克是一样的

网友A:
这个电路和快克的实际上是一样的,都有一个缺陷的,就是负电源有问题,楼主可以用示波器测量一下负电源的波形,波纹是非常大的。我有一个帖子是说这个问题的,改了一下,加了一个电解电容,负电源的波纹就非常平坦了,原来的波纹有几V呢,可能是电容性能不好了,但就是用新的效果也不好的,
原来的电路是用一个电阻再串联一个二极管进行半波整流,然后并联了一个稳压二极管,再并联了一个电解 电容 进行滤波,我进行了一个小改,就是将原来串联在整流二极管前的一个电阻移动到了二极管后面,然后在二极管后面电阻前面加了一个电解 电容,这个电阻后面原来就有一个电解电容,这样就是一个派形电容滤波电路。
我原来的故障现象就是一开机时显示的温度不正确,正常的应该是显示的室温,但出故障后显示的温度会很高,这样控制电路就不会加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和快克的实际上是一样的,都有一个缺陷的,就是负电源有问题,楼主可以用示波器测量一下负电源的波 ...

高手啊!

网友:
和我上次修那台快克一样的故障

网友:
是批次的问题吗

网友B:
这个焊台有年头了吧,赶上出土文物了,年头长的第一怀疑的就是电容

网友(2024-01-06):
饱经沧桑的焊台!

网友:
贴片电解电容,发生漏液的几率挺大的。

网友:
这个成色,一看就是功臣呀

网友:
05年到现在已经18年了,电容原来也是普通版,坏的可能最大了,不过能换对电容也不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焊台有年头了吧,赶上出土文物了,年头长的第一怀疑的就是电容

说得对!

网友:
设计问题,纹波大,说明设计用的电容ESR不行,容值也小了,这也导致电容纹波电流太大,电容内部会发热,电解质加速挥发,寿命就短,这也是为什么总坏这个电容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