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排插指示灯修好之后一段时间,某个指示灯亮度明显下降,为啥会这样:(

楼主(2023-09-15):
刚开始所有指示灯的亮度是差不多的,
这些指示灯平时一般都亮着,发光时长应该差不多,为何有一个灯变得特别暗呢

网友:
还是老国标不带保护门的插排,该淘汰啦。LED老化光衰了,换一个就行了

网友:
灯珠老化或限流电阻变大。

网友:
LED散热不好,串接的电阻不稳定,LED老化了,很正常呀,谁还没有个次品,换掉就是了

网友:
LED老化,电阻变大,没事不影响使用。

网友:
我也想问你这个问题,同样是公牛排插,换的蓝色LED,很快就有光衰的LED

网友:
如果led和电阻没问题,说明电流大了,换新led,加大电阻

网友:
LED老化了,换掉就行

网友A:
电流考虑得过大了,加大电阻和做好反向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考虑得过大了,加大电阻和做好反向保护。

做好反向保护,串联一个1n4007是否足够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做好反向保护,串联一个1n4007是否足够呢?

可以,但是还有更好的办法:在二极管上反向并一个4007二极管或者发光二极管,不浪费电,也就是发光管一正一反并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但是还有更好的办法:在二极管上反向并一个4007二极管或者发光二极管,不浪费电,也就是发光管一正 ...

你的每个指示灯都配2个1n4007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每个指示灯都配2个1n4007么?

不要4007也可以,两个发光二极管反向并联就是了。
像我帖子里这样:https://www.mydigit.cn/thread-339885-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