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vell] 求助固态硬盘电流高短路,维修大佬帮忙指导下。

楼主(2023-09-15):
闪迪硬盘
目前通电不认主控,电流比较高,正常的电流在0.39左右,现在0.59多。
有一个电源芯片温度很高,更换以后,温度依然很高,电流还是在0.59。
大佬帮忙给看看,判断下这是哪儿的问题。我应该去测量哪里

网友:
量一下大电容是否有短路。

网友:
为什么不考虑颗粒漏电,重新开卡试试

网友:
大概率是小的贴片电容有短路,慢慢找一下吧,

网友:
先搞清楚这个IC是干什么用的,才好对症下药

网友:
这个硬盘工作中读写电流多大?差不多也是这个数吧,难道不考虑正在自恢复中?30分钟大法走起,可能就认盘了

网友:
不是哪里热就是哪里坏,虽然不知道这个芯片的具体参数,但大概率应该是个电源管理芯片。新手不建议从这样的芯片入手检查,毕竟芯片起码有供电、
开启、输出等等引脚,这样排查是个很复杂的过程。建议还是从易到难,换了我的话,一定是先从几个大电感开始检查,大致判断是哪部分的供电有短路,然后再检查那部分的贴片电容,看是否是哪个发财电容有短路。

网友:
测下看有没有元件短路,特别是颗粒电容。如果没有,多半主控短路

网友:
我有两片sata的主控板也是焊接短路,导致电流0.5-0.7A烧掉了。查几个供电3.3,1.2,1.5,1.8都出来了,就是不过缓存,后来连主控都不识别了。但是有两片江波龙主控板很有趣,启动电流能达到0.6A,几次跳变稳定到0.17A,正常使用,只是CDI显示颗粒温度五十多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