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0欧姆电阻可以当保险丝用吗?

楼主(2023-09-15):
示波器上有一个0欧姆烧坏了,它的作用是不是起保险丝的作用。

网友:
有很多是做跳线用或者调试用。。。

0欧一般不做保险,2~10Ohm当作小功率设备保险。。。

网友:
很多人喜欢用0欧做保险,但我觉得还是保险管靠谱一些

网友:
0欧的主要还是做跳线用的,保险估计不行。

网友:
贴片0欧姆过流小的,起不到保险管的作用

网友:
也不是不可以,但是一定要确认,0欧姆电阻一定是碳膜的,千万不能是导线直连的,不然就是烟花了

网友:
插件电阻一般是做跳线。
例子:罗技鼠标M90
维修罗技有线鼠标 - 拆机乐园 数码之家 (mydigit.cn)

网友:
电阴是电阻,保险是保险。不一样。

网友:
似乎不一样,但也有些小功率设备使用

网友:
也有些小功率设备使用

网友:
但是有的板子会用。。。。

网友:
有专门的保险电阻,不能用普通的电阻

网友:
一般不可以,需要特殊材料,融点温度在200-500度之间才可以.

网友:
电阻是电阻 保险是保险 两个名字都不一样。

网友:
好像是不行吧

网友:
这就看设计者对它的认识了,恰如其分地使用就好。

网友:
不建议使用,没保护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