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电网频率至今只有50HZ而不是1Khz甚至更高?

楼主(2023-09-15):
突然想到,如果把市电通过变频220V 高频1KHZ输送给居民供电,根据趋肤效应,人体误触了也只会让皮肤表面走,更安全,为什么到现在都没有应用呢?

网友A:
你这想法比较新颖!

电网有好多老旧资产,不是想改就能改的

网友:
经济成本,利益。

网友B:
一些船上,还有飞机,使用400hz“中频”电源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想法比较新颖!

电网有好多老旧资产,不是想改就能改的

也是啊,工频设备太多了,频率一变这些都变废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些船上,还有飞机,使用400hz“中频”电源系统

频率提升了效率也会提升的吧。。

网友C:
变压器是根据50hz市电设计的
1k的电源铁芯用原来的效率低、发热。。。。
一系列问题

全部更换,成本不是太高,而是根本拿不起
小功率变频不觉得
大功率的一是根本不可能实现,即使能实现,成本太高
估计电价涨个30、50倍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变压器是根据50hz市电设计的
1k的电源铁芯用原来的效率低、发热。。。。
一系列问题

估计也有很多专家这么想,可是万事开了头再也回不了头,这是不是体现了顶层设计的重要性。

网友D:
高频输电损耗更高

网友E:
你应该去看一下科普,为什么我们国家的居民用电是220伏,而不是110伏或者100伏或者200伏,看完你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频输电损耗更高

总感觉这个难度跟建设全国5G基站差不多,即使成本高可现在都完全普及了

网友:
为什么到现在都没有应用呢------原因太多:旧设备的传承,经济利益,输电损耗

网友:
别的不谈,光看楼主思考的问题:
楼主有没有计算过这50Hz和1KHz的趋肤效应深度是多深呢

网友:
你不知道人耳对1kHz的频率很敏感?如果有物品的共振频率在这附近,发出来的声音你受得了?

网友:
印度改婆罗多,全世界要废多少地图,弄不好三傻过俩年改新德里为孔雀城,全世界都得说:“给我滚!!!”

网友:
这个问题有深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变压器是根据50hz市电设计的
1k的电源铁芯用原来的效率低、发热。。。。
一系列问题

发电机发出的电也是50hz的

网友:
发电机转速怕是要上天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应该去看一下科普,为什么我们国家的居民用电是220伏,而不是110伏或者100伏或者200伏,看完你就明白了。 ...

110/100V总体弊大于利,220/200V才是更新的版本(当然也差不了几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