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炉头腿断了,简单修理一下,主打一个精致小巧。

楼主(2023-09-15):
买到手没多久,炉子的腿就掉了。原来是铆钉没铆好。修理好平时就放车里,以备不时之需。节假日堵在高速上,五十块一碗的泡面我是吃不起。自己有自然不会当那冤大头。

网友A:
我看到有些人堵在路上把碳放在铁盒里直接烧烤烤肠。

网友B:
用不锈钢螺帽+螺丝  带上之后锯掉多余长度 然后钉子敲一下螺杆中间 使其变形变粗    注意螺帽不能扭紧   这样就不怕掉 比原机铆钉好    有氩弧焊 把螺杆和螺帽点一下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不锈钢螺帽+螺丝  带上之后锯掉多余长度 然后钉子敲一下螺杆中间 使其变形变粗    注意螺帽不能扭紧   这 ...

没找到不锈钢的。随便找了一个粗细差不多的就装上了。用坏再修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到有些人堵在路上把碳放在铁盒里直接烧烤烤肠。

关键是我车剩余空间不多了。还没有车载冰箱。还是一提水,几包方便面更实际。下了高速不想吃啥吃啥

网友C:
用什么燃料的,在车里储存燃料不安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什么燃料的,在车里储存燃料不安全吧

卡式气罐和高山气罐两种。我是SUV车型。气罐放在后备箱隔板下备胎旁边的储物盒里。那里温度不高,阳光也晒不到,不会有安全隐患。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什么燃料的,在车里储存燃料不安全吧

气罐,丁烷或丙烷。。

网友D:
只是应急用用,不经常使用的话,用燃气总感觉不太安全。燃气罐平时一直都需要放车里。感觉用电更合适。有那种12伏或者24伏直流电供电的烧开水的电器,体积也不大,通过点烟器插口供电,用起来方便。放着不占地方也没有安全隐患。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是应急用用,不经常使用的话,用燃气总感觉不太安全。燃气罐平时一直都需要放车里。感觉用电更合适。有那 ...

只要会存放还是很安全的。自驾游的车上一般都带十几瓶。那种车载烧水壶我知道。不实用,离开车还得需要移动电源。炉子更方便。尤其是在那种车进不去的地方喝茶。

网友:
看来楼主经常出去浪啊,装备很齐全

网友:
这个可以,用抽心不锈钢铆钉更方便,把中间的杆去除,然后就当空心铆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到有些人堵在路上把碳放在铁盒里直接烧烤烤肠。

你这个后期处理麻烦,除非用完后整个铁盒不要了,

网友E:
不锈钢材质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锈钢材质的吗?

是的。整个炉架和炉头都是不锈钢。

网友:
炉头很精致

网友:
以前玩户外,炉头买了三四个,还是高山气罐好用,最差的就是卡式气罐,五六度就噗噗噗的不稳定,晚上睡觉还得搂着气罐。

网友:
能修好就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