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开个贴交流家装维修安装疑难杂症

楼主(2023-09-15):
大家都来提问,有知道的都可以说说。
我知道的也都会给你们回复,求打赏点家园,
哈哈哈哈

提问要尽量详细描述和多拍照片
要不然一头雾水也不知道你想干啥

网友A:
请教楼主,家装电线接头上锡有什么好用的工具推荐吗?买了个上锡锅,不太好用。买的图中280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楼主,家装电线接头上锡有什么好用的工具推荐吗?买了个上锡锅,不太好用。买的图中280瓦的。 ...

据说热熔器可以当锡锅用,您可以去了解一下,试试看一下视频。好用的话打赏一点家园,谢谢。

网友:
热熔器太笨重了,比我买这个上锡锅还难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教楼主,家装电线接头上锡有什么好用的工具推荐吗?买了个上锡锅,不太好用。买的图中280瓦的。 ...

上锡是多此一举,接头接好不用上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锡是多此一举,接头接好不用上锡的。

上锡避免时间久了接头氧化,接触电阻增大发热。

网友:
卫生间洗澡地漏,用了几年后,现在地漏不知道是被泡的还是当初就没装好,竟然比旁边高了。造成水无法漏干净。
补救措施是,买了一个长条型的地漏。

需要切割地砖,会不会破坏放水。地漏买回来了。一直也找不到合适的人来施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