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精度 电池内阻测量模块,组装

楼主(2023-09-16):
数码交易区看到坛友在卖高精度 电池内阻测量模块,只是一个模块,需要自已另买显示屏,还有几个电阻,一个电容,比较闲,就拍了一个玩玩.
买OLED显示屏,0.96寸,不贵.买夹子。东西到齐。找外壳,翻到一个充电宝壳,以前放过手表充电器,所以面上钻过一个孔。可以放下屏。
用洞洞板做块充电、USB母座、分压电阻、电容的板。一波三折,今天终于完成。

模块忘记拍照,就用卖家的图。

模块焊上屏,通电不亮。联系卖家,卖家很热情,指导测量模块相关电压,
正常。怀疑屏坏的。

仔细看,发现屏线和板焊接错位。

焊下看,好多线没焊上,线太细,不好焊,再买一个屏。
(后来把照片发给屏卖家,卖家给补发一块)

心急先再买块新屏,焊上,显示正常。

老充电宝外壳,装进去。

装好。

插上夹子的样子。

试一下,发现问题,夹子短接,底数0.040毫欧。不正常。
卖家说不能用双插头,4线之间不能有导磁金属。

改单插头,调整2个电解电容位置和走线。底数基本达到要求。

充电中。

10毫欧,0.1%电阻测试。

爱乐普5号电池测试,与成品内阻仪对照。
      安装完成,存放。
     该坛友卖家设计的内阻仪,适合喜欢动手的坛友,价格还行,再便宜点更好。
     电池电压测量,精度较差,原设计中是没有这个功能,同卖家提议后,卖家加了电阻分压。通过开关选择被测电池电压和内置电源电压,我没装开关,直接连
被测电池。有待卖家改进,提高电压测量精度。
     卖家态度非常好,有问必答,回复很快。

网友:
自己动手,应该好好玩。

网友A:
usb插座接触电阻20~50mΩ,线阻也会干扰,要用0.5平方即20awg以上粗线。
这种相当于电子秤的去皮操作,实际皮(即接触电阻线路电阻)多少全靠估计一刀切。

网友:
恭喜又多了一个玩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插座接触电阻20~50mΩ,线阻也会干扰,要用0.5平方即20awg以上粗线。
这种相当于电子秤的去皮操作,实际 ...

4线测量法,线阻的影响很小.

网友:
真会玩,高级玩具阿

楼主:
已发地址给你

网友B:
引用 楼主:
4线测量法,线阻的影响很小.

看着不错,不知碎银几两?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不错,不知碎银几两?

模块49元,屏6.4元,一对夹子7.6元。

网友:
从电路板照片没看出“高精度”……

网友:
做得真好,值得学习

网友:
不错,就是有点丑

网友:
麻烦上模块链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0.0.f5be2e8dZC7zdS&id=736670775667&_u=gndlpch28f4

好的!谢谢!

网友:
不错不错,也想整一个

网友:
厉害呀 手法精湛,技术高潮

楼主:
做得有点急,线太多太乱,准备重新做。模块太小,焊盘小,只能用细线,安装中,经常扭断线,还拉掉过一个焊盘。
应该象卖家那样,将模块先焊在另外的洞洞板或制作转接板。屏幕的连接计划用软排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模块49元,屏6.4元,一对夹子7.6元。

难道没有什么按键?菜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