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电子负载显示错误

楼主(2023-09-15):
嘉立创打板仿桃源客的pc100做了个电子负载,现在出的问题是全显了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屏是12864的驱动也是7567,在开机的瞬间可以显示信息,过后马上就全显了,程序也没有改,直接烧进去的

屏脚是焊上去的,查了几遍顺序都对的,有一根错误屏就没显示了

网友:
把焊接的地方清理下看看,是不是连锡了

网友A:
确定没短路就洗一下助焊剂,建议换成模块吧

网友B:
对比度过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比度过高了

我感觉也是对比度过高了,程序是别人的hex文件,如何修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定没短路就洗一下助焊剂,建议换成模块吧

只能硬着头皮上了,件都备齐了,不能半途而废啊

网友C:
按住确定键的同时按按上下左右键是调对比度的,你可以试试

网友:
开源只有hex是有隐患的,这一点国内气氛很不好。国外开源是真的开源,源代码可以修改,也方便移植到其他单片机和屏幕。放心,我不需要这个,只是看着没有吃懂程序就打板的掉坑里有些遗憾。

网友D:
确定那个1117的一脚和4脚跨接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确定那个1117的一脚和4脚跨接线吗

暂时没买1117,用的78L05管脚顺序不对,只能跨接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住确定键的同时按按上下左右键是调对比度的,你可以试试

好的我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住确定键的同时按按上下左右键是调对比度的,你可以试试

从新设置了一下频率,又烧了一遍程序,可以调节了,现在可以正常显示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从新设置了一下频率,又烧了一遍程序,可以调节了,现在可以正常显示了。 ...

你这屏不带背光?

网友F:
你的板子自己重新画过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屏不带背光?

带背光,只是么有接线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的板子自己重新画过了吗?

没有重新画,立创下载的文件直接打的板。

网友:
开始复刻时的时跟楼主一样,就是对比度没调节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