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MP3文件声音怎么变大

楼主(2023-09-15):
下载的英语MP3文件,然后放到MP3播放器里面外放,结果发现声音低了一点,请问怎么解决?MP3播放器已经放到最大了

网友A:
放音频处理软件里面调整声音大小。

网友:
想省事就用cool edit(现在叫adobe audition),在编辑里面有个归一化(normalize),可以选0dB或者-3dB。就是距离最大值是到顶还是略微留一点。

如果不怕麻烦就用 Lame,可以命令行也有人开发了gui,这个可以很容易实现批处理。audition好像也能批处理,如果少就手动一条一条处理,太多就研究一下批处理。

网友B:
一直使用专门的软件放大音量保存,这样就可以提升声音响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直使用专门的软件放大音量保存,这样就可以提升声音响度。

什么软件

楼主:
谢谢了,我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音频处理软件里面调整声音大小。

什么样的音频处理软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什么样的音频处理软件

我用的GOLDWAVE,方法网上搜索一下。当然软件还可以调别的。

网友:
WaveCN 2.0.0.5 正式版

网友:
专门的软件放大音量

网友C:
GOLDWAVE 调整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GOLDWAVE 调整一下

在哪里下载GOLDWAVE,我经常下载的软件带流氓软件

网友:
过来看看,涨点见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在哪里下载GOLDWAVE,我经常下载的软件带流氓软件

另外下载软件时,一般选 普通下载 那种,基本不会带流氓软件,如下图,选普通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另外下载软件时,一般选 普通下载 那种,基本不会带流氓软件,如下图,选普通下载

...

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GOLDWAVE,方法网上搜索一下。当然软件还可以调别的。

我也是用GoldWave,提高音量,有时候歌曲下载不了,我就用它来录音

网友D:
还没 这样弄过扩音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没 这样弄过扩音量的。

手机有这样的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