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运动相机改C/CS接口,增加电源,方便使用各种工业镜头的改装相机

楼主(2023-09-15):
上贴发一这改装运动相机为C/CS接口,用来适应各种工业镜头,不少坛友私信或回复询问教程的,在此一并解释给大家,改装很简单,

取下原相机前面板,车掉原镜头突出防水帽和螺纹,然后加工一个相应的C/CS接口换装上即可

因为原机的供电口是mini USB的,图像信号输出是microHDMI的,两个插头相距不到一毫米,所以无法同时插装线,所以直接穿过一根供电线到主板引出来即可,至于是线端用USB插头,还是直接焊到5V电源上,就自己选择吧,

介于部分没工具的坛友改装不方便,所以拿出来十多只供坛友选择,60元包快递,请坛友不要在各种搞价还价了,谢谢

相机因为久置,所以小屏盖端的橡胶硫化变软了,所以削掉一层和壳体结合部分,合页的地方的亚克力裂开了,改装时用UV胶已经做好了固化,但是包装机器原参数不变,分辨率192*1080高清输出的,另外,此机支持usb连接电脑,电脑设备出现一个摄像设备(win以上系统免驱,设备编号J1455)然后在电脑端安装  S-EYE  之后,插上相机就可以在电脑上显示了,包括一些相机参数设置调整等功能

相机支持手机或平板无线图传,进入相机设置,打开wifi功能,手机端下载  soocoo.app  然后手机无线连接相机无线,打开app就可以一定范围内图传显示了(无线图传一定要在相机上插一张sd存储卡,容量1g以上,作为无线图传缓存用,不插卡很大几率链接不成功)

玩的东西,不以外观作为调换条件,我以人格担保都是久置的未使用过的机器,保证摄像参数性能,每个机器发货前一定会给上电开机测试的,有几个机器实在是赶工,就没取下原镜头,不全是因为懒,而是考虑到当防尘帽也不错,您收到安装到其他镜头前在拆下原镜头,就不容易落灰了,其他细节请看图

…………点此进入小黄鱼,添加关注直接拍下购买60元包快递…………

网友A:
我这用的工业相机是网线接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用的工业相机是网线接口的

别说网线了,特殊接口的都很多,哈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别说网线了,特殊接口的都很多,哈哈

嗯嗯,没见过了,我这都是千兆网口的,现场速度不超过2000个/分钟,其他的样式没见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嗯,没见过了,我这都是千兆网口的,现场速度不超过2000个/分钟,其他的样式没见过了 ...

有些是那些厂家定制版的,用他们自己配套的解码板卡,所以连接线用的接口也就五花八门的什么样的都有

楼主:
相机改好的还有六七个,有需要的来吧,显示效果肯定超过那些号称2400万的机器

楼主:
刚才(20.05)直接拍下呼叫改价的坛友啊?只要关注之后直接就60包邮了啊。

楼主:
没几个了。。需要的尽快了。无论如何。这个分辨率也超过那些二三百的相机了。。

楼主:
还有四个了。卖完再也弄不到了。。

网友B:
这个挺划算的,60元的机身,再加个镜头和支架就是个电子显微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挺划算的,60元的机身,再加个镜头和支架就是个电子显微镜了

对的。。还有50元的那种放大镜头可买。。算下来百元就搞定一套,解决了老眼昏花的老电子玩家的大问题了。

楼主:
这两天在推两台带齐焦镜头的机器,搭配这款相机。到手就能用。价格绝对实惠的很。因为网上齐焦镜头各个三五百的价格,让好多都望而却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