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半年不到碰碎了2块指针表,尝试用电流表头代替一摆到头

楼主(2023-09-15):
指针表对我唯一的用处是检修漏电,按城阳电工的说法就是一摆到头!工具包里带着指针表,钳表,非常占用空间和重量,烦透了!更烦的是半年内先后两块指针表都碰碎了!第一块S470网红指针表,更换了亚克力表蒙子,没用几天,表头游丝坏了!
种种原因,作为偶尔辅助用途的指针表,对我来说,烦恼更多…所以,决定找替代方案。
方案1:带块数字绝缘表!我能看上的也就是1587,太大太沉,暂时否定这个方案!
方案2:用电流表头做个测漏电的,用三节18650给表头供电,同时作为测试电压,这个电压大概12V左右,基本上跟常见指针表X10K挡一个级别!

综合考虑打算做方案2,试一段时间,看看能不能接受!难点不在于怎么做,而是怎么适应观察电流来脑补漏电多少!你习惯了看阻值,看指针摆动,现在要看电流,脑子一时转不过来,适应不了!

材料也简单:一个2/20mA自动量程直流电流表头,打算用限流电阻把电流控制在2mA以下,这样表头分辨率能到0.0001mA。
原理就太简单了,就是用3节18650接到待测点,然后表头显示电流,根据电流判断漏电情况!

这个也不光测电流,点灯啥的也可以。喜欢的话,还可以多扩展一些功能,甚至还可以加个指针表头。

网友A:
是显示的通过负载的电流??是这个意思吗????

楼主:
定性检测压敏电阻,晶体管漏电啥的,也是可以的,基本上跟X10K挡用处相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显示的通过负载的电流??是这个意思吗????

是这个意思,其实跟指针表基本一样,指针表本质也是显示的电流

网友:
可以贴一个大概的电流,电阻对应表,其实还可以考虑带电流显示的led测试仪,电流软启动那种。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个意思,其实跟指针表基本一样,指针表本质也是显示的电流

嗯嗯,挺厉害,我是做不了这个

网友:
大部分场合下,数字表远强于指针表。

楼主:
加个红黄绿颜色指示,瞬间直观感就上来了!脑子不用去刻意读数了!其实很多仪表都有设计颜色来做简单指示。这个跟观察指针摆动位置差不多!
红色区域:一摆到头
黄色区域:明显偏转
绿色区域:轻微偏转

网友:
好创意,买个白表头好看些,我的表都贴了膜,都用表袋装着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加个红黄绿颜色指示,瞬间直观感就上来了!脑子不用去刻意读数了!其实很多仪表都有设计颜色来做简单指示。 ...

既然看的是一摆到头,弄两个比较器,三个指示灯就行了,,5字显示,脑子还得转一下,要放屁了,裤子脱不脱。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看的是一摆到头,弄两个比较器,三个指示灯就行了,,5字显示,脑子还得转一下,要放屁了,裤子脱不 ...

那恐怕要十几个指示灯了。。。
有些测量还是要看数字的,颜色只适合模糊指示,比如前面测量的压敏电阻,好的,测不到电流,坏的有0.0005mA的漏电流,只按颜色判断,都是好的了。

网友:
你干脆做个电平指示器算了,搞一排发光二极管,漏电越大亮的灯越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恐怕要十几个指示灯了。。。
有些测量还是要看数字的,颜色只适合模糊指示,比如前面测量的压敏电阻, ...

0.0005mA的漏电流,,,你这表有些强悍。。。

网友:
喜欢的话,还可以多扩展一些功能,甚至还可以加个指针表头------自制一个机械式万用表也不是什么难事!况且还可以突出自己的需要!

网友C:
建议弄成几十个led跑马灯显示更佳,你不弄我就弄了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弄成几十个led跑马灯显示更佳,你不弄我就弄了噢

我不会,你赶紧弄,哈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会,你赶紧弄,哈哈哈

有专用芯片的lm3915,做起来简单

网友D:
好像这个表头是带通讯的吧,楼主要是会玩单片机要达到你想要的目的就简单了

网友:
这样下去就 上点阵屏,上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像这个表头是带通讯的吧,楼主要是会玩单片机要达到你想要的目的就简单了 ...

我要会单片机,早就自己做个自己满意的万用表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