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继续研究大屎管 更换铁管的3个方案

楼主(2023-09-15):
这事感觉不认真研究匆匆忙忙真的搞不好,还好师傅没有空,足够时间准备。

量了一下,铁管直径约在156mm。上段寿命预估3-5年。

方案1:铁管上段留10CM,观察楼上已改造后伸下来的110PVC管,若距离近,尝试接驳上。(感觉难度极大,除非楼上伸下来足够多)

方案2:铁管留10CM,用160直通接上,下面接160管,地下转110管。 地下先挖坑,整段粘好后,再往上抬套上铁管。(只能撑三五年)

方案3:铁管留5CM,接上160PVC法兰。法兰加垫片固定在天花板上。(有效解决铁管继续锈烂问题,但天花不平整,法兰防水效果不确定)

同时考虑将蹲坑抬高5CM,做台阶。洗澡水不再走蹲坑,增加地漏,否则新换蹲坑可能容易脏不好走水。增加洗手盆和洗衣机地漏,但洗衣机地漏可能高度不够,反水。

楼下反映时有渗水,位置未明,此次更换管子,不重新做防水,将110管尝试加长伸入到楼下管内,希望解决渗水问题。

网友:
看到这种铁管就觉得头大
现在政策挺好的 要不换个思路解决问题 直接换套房

网友:
渗水位置不确定的话不重新做防水估计还是会渗水。

网友A:
您这个卫生间挺大的,不嫌麻烦的话装个坐便器,再装个洗手盆,用起来方便。我的卫生间太小了,为了女儿一句话,硬要装个马桶和洗手盆,给我折腾坏了,看看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这个卫生间挺大的,不嫌麻烦的话装个坐便器,再装个洗手盆,用起来方便。我的卫生间太小了,为了女儿一句 ...

你这装修不错。我这卫生间也不算大,就是长一点,装了2个不锈钢洗手盆了,感觉不美观,门后还放了个洗衣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装修不错。我这卫生间也不算大,就是长一点,装了2个不锈钢洗手盆了,感觉不美观,门后还放了个洗衣 ...

卫生间长一点还好布置,就怕我这种又窄又短的,放了常规的马桶就放不下洗脸盆,只好买了个壁挂马桶的水箱,砸墙装在墙里面,配了个老式分体马桶,这样算是最省空间了

网友B:
我给你想个办法吧。你去买一个 带法兰的不锈钢管。通过4个 铁壁虎膨胀套固定在天花板上。然后再把PVC套上去。

网友C:
换这种管子,应该解决底部的问题,上部随便采用哪种方案都没有问题。
排水管根部长期泡水,容易腐蚀。或者防水没做好,水长期存在地面下,都会渗水到楼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这种管子,应该解决底部的问题,上部随便采用哪种方案都没有问题。
排水管根部长期泡水,容易腐蚀。或者 ...

到时110管伸到楼下去。 要是楼上改造时有这觉悟就好了,我接上他的就稳靠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给你想个办法吧。你去买一个 带法兰的不锈钢管。通过4个 铁壁虎膨胀套固定在天花板上。然后再把PVC套上去 ...

参考了你之前的办法,想过买PVC法兰。就是怕把天花板打漏水了。  然后那个法兰的防水不知道效果怎样,也可能会渗水。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参考了你之前的办法,想过买PVC法兰。就是怕把天花板打漏水了。  然后那个法兰的防水不知道效果怎样,也 ...

我看过很多案例。 全部都是把天花板旧管道留一截。然后把新的PVC套上去。我个人是认为这种方法不妥。留的这一截铁管子迟早也是要坏的。  所以我是买了一个不锈钢的带法兰的管子。我的情况跟你不一样,我的铁管只有93毫米直径。我买的不锈钢法兰管是可以套上去的,而且这个不锈钢管的外径102mm适合和PVC110管衔接。你这个管道直径大一些,想好再动手吧。我这里主要是家里有人搞家庭暴力,不但不帮忙,还经常无故吵闹打砸家里财物。我家里厨房那管子已经锈穿了,满屋的臭味。

这个楼板少说,起码也是有6厘米的厚度。,你控制好的话,不会把楼板打穿的。,但是是否会造成漏水这个难说,因为你楼上是卫生间。我这个是厨房。

所以还有个方案就是你可以用法兰管顶在天花板上用胶水粘住密封同时和旧管道衔接,但是不对天花板打孔。使用其他办法在墙体上固定管子。这确实是老火的问题,这种老房子说真的主要是没人管。应该是要集体更换的。

还有我就是看了一下你这个卫生间的情况啊。你一定要全部都破拆了,一次性搞好。把卫生间沉箱全部都挖空。重新做防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过很多案例。 全部都是把天花板旧管道留一截。然后把新的PVC套上去。我个人是认为这种方法不妥。留的 ...

我也是家里老头在主持,我很少能说上话。我想看看能不能接上楼上的PVC管子,要是能接上,那事情就好办多了。

铁管外径在156左右,不知道150的管子能不能捅进去,要是能往楼上捅进去一大截,不知道有没好处。好像也没啥用处。

网友D(2023-10-30):
引用 楼主:
我也是家里老头在主持,我很少能说上话。我想看看能不能接上楼上的PVC管子,要是能接上,那事情就好办多了 ...

楼上的能接,找到活套的方式,用PVC胶水密封,就是胶时费点事,看能不能注射器。
这几天也是在搞这个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上的能接,找到活套的方式,用PVC胶水密封,就是胶时费点事,看能不能注射器。
这几天也是在搞这个事。 ...

准备留一截铁管,PVC变径套上去了。不过铁管目测只能撑三五年了,到时再说了。

网友E:
铸铁管的寿命很长啊,我家老房子,40多年了,铸铁管还正常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铸铁管的寿命很长啊,我家老房子,40多年了,铸铁管还正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