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米沃奇的电路板是不是很容易坏?

楼主(2023-09-16):
M18 6.0的电路板,咸鱼收的旧货 拿回来拆机换电芯 ,组装完 短接1 4 脚激活后用了三四次然后充满电放了大半年

昨天拿出来一组电池3.0v 其他四组4.1v  保护板1个灯闪,短接激活无效
使用b6平衡冲充满后 还是无法激活,电量显示 一个灯连续闪七八下,短接1 4  四秒以上 电量指示灯只亮起3个灯,几秒后自动熄灭,断开短接后,按电量显示,还是一个灯一直闪。
正负极输出有电压
充电正极(中间位置)也有电压
充电正极回路无法充电
有大佬遇到过这种情况么

网友A:
看贴纸修几 回了, 还买智商税

网友:
米沃奇这电池电路有点复杂,故障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贴纸修几 回了, 还买智商税

哈哈 电池盒子+保护版  58包邮,自己有电池 刚组好是正常的 ,放了大半年不求行了

网友B:
最容易坏的是松下的,我14.4V的电池已经坏了两块,美沃奇的电池目前还没坏过

网友C:
海鲜市场上确实有许多二手米沃奇电池卖,只有一个灯亮,充不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海鲜市场上确实有许多二手米沃奇电池卖,只有一个灯亮,充不满的

有些短接1 4角就激活成功了

网友(2024-01-15):
引用 网友B:
最容易坏的是松下的,我14.4V的电池已经坏了两块,美沃奇的电池目前还没坏过 ...

有的型号换电芯后自放电比较厉害

网友D:
记得论坛有位仁兄用国产保护板成功代替米沃奇保护板的,你也可以试试看,大不了没有电量显示,不影响用。

楼主(2024-05-27):
引用 网友D:
记得论坛有位仁兄用国产保护板成功代替米沃奇保护板的,你也可以试试看,大不了没有电量显示,不影响用。 ...

今天小黄鱼买了2块原装班子 单价14大洋 上电试了 都正常

网友E:
引用 楼主:
今天小黄鱼买了2块原装班子 单价14大洋 上电试了 都正常

14确定能买到原装板子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14确定能买到原装板子么

确定啊 我原来电池就是原装板子 就这个帖子前面那个图 一样的 这个板子对电池压差要求严格一些 如果电池之间差的0.1v多就不能激活 具体差值我也没测过 差0.2v 反正是无法激活的 就是一个灯闪烁

网友:
电池内有电路的需要经常使用,自己组装适合做电池里没电路的

网友:
海鲜市场信不过

网友:
牧田 的电池 虽然也有锁的风险,但是质量还是很好的

网友:
一组电池3.0v,已经报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定啊 我原来电池就是原装板子 就这个帖子前面那个图 一样的 这个板子对电池压差要求严格一些 如果电池 ...

R7 R9 R11 R12 R13 R28,这6颗电阻都是1K的,测下有没有坏的,遇到好几个板子,都是这里的问题

网友(2024-11-03):
学习了  我的亮灯正常 电压正常 就是没有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