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蜗牛星际自带的山寨全汉1U电源fsp270-60le,这个带载50W会炸么

楼主(2023-09-16):
蜗牛星际自带的,嫌他风扇太吵想换风扇,拆开一看,得了,寨中寨(对比正版全汉)。问下大佬们这个带载50W会炸么(硬盘会挂么)

网友:
看着也不算太寨,50W应该扛得住!

网友A:
壳子上没有标注?

这电源还主动PFC,目测150W还是有的吧。怎么到你这就剩50W了。

现在电源频率高,再加上有PFC,电源部分不用考虑宽幅度稳压问题,一般功率密度做的比较高。

手机充电器比这个小多了,不照样做到100W。

网友:
这电源负载50W轻松应对,放心使用。

网友:
这电源50w没有问题,可以顶的住

网友:
半桥开关电源,拉满150W都可以,缺点是效率偏低,发热有点大罢了

网友:
我觉得200W都没问题

网友B:
保险和电感省了。确实不太正规

网友:
感觉500w够呛,50w玩儿似的

网友:
可以正常使用就可以了,做工还是不错的,有风扇主动散热

网友:
散热器这么厚可以了,我的几个电源才是山寨的散热器1.5毫米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壳子上没有标注?

这电源还主动PFC,目测150W还是有的吧。怎么到你这就剩50W了。

这是被动PFC电源吧?三个变压器,两个200V电容串联,PFC的铁疙瘩貌似还省掉了。。。

网友:
只能说够用,硬盘供电好像也只有一组4PIN,噪音的另一个来源是主机自带的那个12cm风扇

网友:
想保险点不超过100W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保险和电感省了。确实不太正规

我来告诉你,电源进来黑线下面一个是保险丝,一个是NTC热敏。

网友:
还是有50w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被动PFC电源吧?三个变压器,两个200V电容串联,PFC的铁疙瘩貌似还省掉了。。。 ...

PFC铁疙瘩省掉了不就是没有PFC,哪还有被动PFC。

你看那么多开关管,难道是古老的半桥?

网友:
可以啊。小功率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
应该还是能用用的。

网友:
我单位有一台黑群晖,原来用蜗牛星际自带的电源,坏了一块硬盘,后来外放一个正常的PC电源,接了UPS,用了快6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