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足浴盆上拆下来的抽水泵 能直接接220V电源吗

楼主(2023-09-16):
足浴盆上拆下来的,想改成鱼缸抽水泵。问题:电机上并联的2个电容标的200V 104,我能直接接220V交流电源使用吗?如果不行,再怎么改才能接220V电源?谢谢各位回复~~

网友:
这个貌似是直流电机哦

网友:
12V直流电源试一试,插220V交流电会火花四溅

网友:
这个电机是低压直流电的,不能用交流更不能用220v的,那个电容是消火花的,200v是电容的耐压,不表示电机能用200v。
至于电机用多少电压得看电机标牌或供电电路。

网友:
最好看一下随机带的电路图,上面应该有标注,一般来说这个电机是直流电带动,电压在12V左右,可以找一个12V的直流电源供电看看。

网友:
直流电机,拆下表面通常有型号标签

网友:
接可调电源从低电压开始往上调节,看看什么电压可以正常运转

网友:
既然是足浴盆上拆下来的,考虑到人身安全,应该是低压直流的。

网友:
这个电机是低压直流电的。

网友:
接个12V24V的电压试试

网友:
鱼:你清高,抽泡脚的水再用我身上

网友:
再怎么改才能接220V电源------去买一个12V直流输出的电源适配器!

网友A:
这电机用在鱼缸当循环泵估计一个月左右碳刷就魔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电机用在鱼缸当循环泵估计一个月左右碳刷就魔没了

对,鱼缸循环泵网上有专用的无刷电机的,十来块钱,配个usb充电头就行,我的连续工作快一年了

网友:
这个是直流电机吧

网友:
感觉是12v直流电机

楼主:
谢谢各位,明白了

网友:
很明显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