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医院用的小手术刀用在维修行业

楼主(2023-09-16):
生活中留意收拾一些小工具,医用小工具,耐高温锋利,这款可切可钻不变形。FLUKE的板过孔也可以钻切削铜皮,同时还能切断短路线。这种工具不容易获得生活中长期留意有货就下手。

网友:
干啥子用,清理孔洞??

网友:
很好用,有创意

网友A:
手术刀就用过一次,削铅笔,然后就有心里阴影了,一刀下去直接斜切穿透切手指头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术刀就用过一次,削铅笔,然后就有心里阴影了,一刀下去直接斜切穿透切手指头上了 ...

太锋利了可要小心

网友:
很好用,有创意 太锋利可要小心

网友:
从上看到下,还是只看到它的背影。

网友:
还是用壁纸刀片吧。

网友:
刀友刀客可以搞个高硬度刀胚来打磨,这里应该有 挣钱买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术刀就用过一次,削铅笔,然后就有心里阴影了,一刀下去直接斜切穿透切手指头上了 ...

我也正想说撸主要小心手来着...

网友:
我喜欢用医用的手术弯夹钳

网友:
医院用的小手术刀比较锋利,就是脆的很,搞不好就崩了。

网友B:
没有细节看不到是不是可以换刀片的,要是一体的就漂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细节看不到是不是可以换刀片的,要是一体的就漂亮了…

是一体的头子不可更换的。

网友:
看了下30多一把有点小贵

网友:
手术到的确好用,而且可以及时更换,镊子、手术刀等等医用器材也可以用来搞电子维修。

网友:
不错。前几天看一个视频,说手术弯头钳子带自锁,拆卸电子元件挺方便。

网友:
不像是医院用的小手术刀,像是医院用的小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