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外观邪恶的杂牌随身果汁器(上)

楼主(2023-09-16):
       事缘前几天在隔壁职场帮忙更换彩机碳粉,又有女同事送来一个随身杂牌的果汁器,应该是那种直流锂电供电的迷你型榨果汁用的小机器,说是买回来一直没用,不通电了。。,一看大概都知道是电池过放,导致电压偏低无法开机,电机应该没事 。。

      拿回来看了半天无从下手,不知从何拆起,研究一番才知道是底部有个密封圈去掉,才看见里面的三个螺丝,还死活看不见里面是十字还是星星型螺丝,因为拿了个十字螺丝刀用力拧一下拧不动不敢再拧了。螺丝孔比较小孔比较深螺丝刀比较粗怕拧花了不好搞,换了几个螺丝刀最终确定是十字还是把它搞下来了。。量一下电压,果然已经只有0.1V电压了。电机测量两端有3.6欧电阻,好的没问题确定排除电机问题。废了好大劲 ,才把两节电池焊下来。。祭出我激活锂电的神器----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锂电小风扇,用胶布粘住两边,试图强行把电池充电激活,,。。(这个小风扇曾经把我一个笔记本电池组6节全部激活。再拿锂电充电器充满电的。原来只有0.5-0.6电压的笔记本电池,拿到充电器根本无法冲,一定要强行冲至2.6V才能用充电器冲)
   反复冲了一个小时,测量电压有1.89左右,继续冲了一晚,电压不但没有上,还不断往下掉,杂牌锂电池估计内阻已经非常大,不能再用了。拆开发现两节电池已经锈死了。。 我那节笔记本电池放了足足有10年都有了 。突然想起前几天手痒才把电池拆下来,一经激活全部好好的。。同样的锂电池拆笔记本电脑的比外面买的杂牌新电池质量都要好10倍,除了不能用在电动工具这类通电电流比较大的地方,一般的照明还是能发挥点余热的。。。之前拆了几十个都送人了,现在又拆了一组有六个,心中萌生自己D一组电池,于是下单搞了两套锂电绝缘外皮,一堆镍片。货到做好再上图。。未完待续。。。。

网友:
修好了,果汁呢?

网友A:
水果,直接吃不行吗?

网友:
外观中规中矩,

网友:
外观很邪恶么?

网友:
颜色很治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水果,直接吃不行吗?

我想也是,这个东西每次都要清洗

网友C:
没感觉有多邪恶,现在的果汁机不都是大同小异的外形吗!

网友:
这么小的电机,能打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感觉有多邪恶,现在的果汁机不都是大同小异的外形吗!

可能是我少见多怪,一般用交流电的榨汁机没这么小,自然不会想太多,可能是我想象力太丰富了吧。感觉怪怪的。。。。

楼主:
何来修好,保护套还未到呢。。。不然怎会有下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也是,这个东西每次都要清洗

漏水也是问题,得能知道密封圈磨损后更换。楼主充电风扇外形也奇怪,旁边凸起一圈。

网友:
以前有个类似的,似乎力度偏小

网友:
这种需要动力电池,容量锂电池是带不动的

网友:
榨汁杯看着挺小 巧

网友:
好看不中用

网友:
没看出来哪儿邪恶呀?

网友:
这种榨汁用的用完清洗太麻烦早期买了用几次就吃灰了

网友:
看外观是一个正常的果汁器,没看出来是怎么邪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