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海豚、ID3 用料横向对比,找找谁用料更足更良心

楼主(2023-09-16):
最近这两个车嘴上战争没停过,今天来看看汽车之家参数,找找谁用料更足更良心。

这两个车轴距2.7出头,车长4.2米左右,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海豚车重居然只有1.4吨,而竞争车型ID3居然有1.76吨,这差距不是一点半点
那先把电池抛开,看看裸车用料,虽然之家没有给出电池组重量,不过通过容量和容量密度,估算出电池组重量不难。
海豚电池组重量=容量44.92/密度0.14=321KG
ID3电池组重量=容量52.8/密度0.155=340KG
虽然ID3电池组容量更大,但是用的三元锂密度高,总体电池组重量差异不大,只有19KG。

海豚裸车重量=整车1405-电池321=1084KG
ID3裸车重量=整车1760-电池340=1420KG

从外观尺寸上看,ID3比海豚略大,但是裸车重不会有这么大的差距,到底是比亚迪轻量化技术一流,还是大众用料足良心。
再回过来国产横向对比,木兰和海豚,车型也是一个级别,但是木兰车重依然碾压海豚,是比亚迪在轻量化技术上已经遥遥领先了吗?

楼主:
海豚电动车背个大电池,重量和同尺寸燃油车(高尔夫)重量相当,这是什么操作

网友A:
ID3是三元锂电池   电池能量53
海豚是锂铁电池     电池能量45

就这点就有100kg的区别了。三元锂电池必须用高强度不锈钢包裹,但锂铁电池的要求较低里面电芯直接用软包电池包外层才用钢包裹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ID3是三元锂电池   电池能量53
海豚是锂铁电池     电池能量45

能量密度不应该是考虑了外壳重量吗?如果不考虑封装重量,三元锂密度恐怕超磷酸铁锂不是一点半点

网友B:
一个小电车比油车B级车还重

网友C:
什么年代了还在看重量,这个在20年前就没有意义了

总体来说车身重量大趋势是减重,越轻越好,但是某些厂商通过降低结构强度减重你能看得出来?

网友:
代步的话应该差不多,偏重点不同,娱乐性海豚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小电车比油车B级车还重

背个大电池没办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年代了还在看重量,这个在20年前就没有意义了

总体来说车身重量大趋势是减重,越轻越好,但是某些厂商 ...

减重没毛病,但是减重和安全貌似是死对头,国产车普遍比同级别合资车重,很多合资车落得个皮薄馅大的称号

网友D:
谈byd用料,是不是不爱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谈byd用料,是不是不爱国。

打住,我不吃那一套

网友E:
B站有拆解视频的,底盘各个部件都可以对比,

楼主:
引用 网友E:
B站有拆解视频的,底盘各个部件都可以对比,

和大众比底盘,这不是找虐么

网友F:
底盘结构不是一个级别的。比亚迪底盘密封胶摸的跟鼻屎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底盘结构不是一个级别的。比亚迪底盘密封胶摸的跟鼻屎一样。

要不是电车电池寿命问题,弄个ID3玩玩还是很香的。电芯越多,电池组出问题的概率越大

网友:
电车总感觉要比同级别的要重一些

网友:
这东西有可比性吗?比亚迪不知道比大众的id3要先进几条街了 ,比亚迪全车都有轻量化的处理,例如筷子级别的悬挂,非必要碰撞部位的加强。

网友:
比亚迪是懂成本控制的, 该缩不该缩的都缩了, 又能怎样?  长城举报BYD常压油箱的事, 现在还没个说法,  就是偷用户的油, 偷偷OTA,  能咋地?

网友:
这能看出来个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