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MT201老钳表铲ICL7106芯片更换软封芯片

楼主(2023-09-16):
老钳表铲7106芯片坏了,需要更换芯片,开始想着硬封芯片便宜就买了硬封7106,可惜,尺寸不对,需要把芯片架起来飞线,太难看,强迫症受不了,就又下单买了软封芯片,完美,并把烧毁的几根PCB线重新布线,修好后还不错,功能少了点,但外形还是挺唬人的,可能还有人不知道有软封芯片,那就上图让大家看看

原装芯片,还没铲掉的样子

网友:
恭喜LZ换牛屎成功。

网友:
这牛屎拉的一点都不圆润饱满

网友:
还是一个级别,能用就好

网友A:
手头上有一个类似的钳形表,开机无显示,扔在箱底吃灰。

网友:
换的很漂亮,和原厂一样。

楼主:
淘宝搜索仪表居,这家有好几种软封芯片,不过都是低端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头上有一个类似的钳形表,开机无显示,扔在箱底吃灰。

这种表零件不多,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铲屎换芯的都是狠人

恭喜楼主换屎成功

网友:
楼主的手艺真不错

网友:
芯片换的不错,毫无违和感

网友:
楼主搓的牛屎不亮

网友B:
低端表实在没必要折腾吧

网友:
记得小时候有个计算器,后面芯片是用一小块塑料盖住的,手贱想撬开看看,结果把里面的丝线整断了几根,
后来拿着计算器满大集上找修电子表的人,无一人能修

网友C:
强迫症就应该换硬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低端表实在没必要折腾吧

本来也是想扔了的,可是看这个表的外观做工还不错,买个芯片也就几块钱,修好了也是个物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强迫症就应该换硬封

换不了,硬封尺寸不合适,横向没问题尺寸够,竖着尺寸不够,硬封芯片直接搭在焊盘上了,引脚排列尺寸不对不说,连功能脚引出也错位,想飞线必须架空,难看还费事,就是飞好了也容易坏,所以就用了软封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