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DIY无刷高速热风机(家用)

楼主(2023-09-16):
凑了一套电吹风机 配件 原版的高速电机是在把手里面 我现在改成直接对着发热丝吹 遇到接线问题有点懵 特来求教各位师傅
黑色两根线是220v电源线,主板引申出红、黑、白三根线是接发热丝的,
220v通过黄色的电容引申一根红色线标识H1,又通过一个元件到一个黑色长方块引申出一根白线,

另一根220v电源通过一个三脚带铝散热片的元件引申一根黑色线标识H2,黑、红线应该是主电源线,但不明白白线是干嘛的?下面是发热丝

发热丝有四根线橙色通过一个热保险和一个弹簧片的开关到紫色线

紫色线同时连接细发热丝和粗发丝一端,蓝色线连接粗发热丝另一端,白色线单独连接细发热丝一端,现在就是不明白怎么连接主板的三根线,不知道描述的对不对

楼主:
组装一下的样子,利用一个水杯做壳子 应该能防热吧

网友:
这个发热丝功率不小,注意控制好加热时间,千万别搞糊了!

网友:
这个吹风机好高级。

网友:
真是遥遥领先其他坛友呀

网友:
吹爆炸头的神器

网友:
这货看着没有安全感啊

网友A:
瓶子能抗住高温么。

网友:
这也太猛了吧,搞反转了可就坏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瓶子能抗住高温么。

原来的壳子也是塑料的啊

网友:
遥遥领先,遥遥领先,遥遥领先。动手能力不错,赞一个

网友:
可以搞成热风枪用用,能够可调温度更好

网友:
无叶吹风机上的,发热芯烧断不好修。可以DIY中间耐高温摄像头取景,旁边一圈加热芯片引脚。

网友:
那几根线都是 发热丝的

网友:
线头多可能是控制高低温的,先接一组试试

网友:
遥遥领先 遥遥领先

网友:
小心过热溶胶

网友:
感觉这电机应该挺猛的

网友:
无刷电机电路还是有点复杂的,热的影响会有吧

楼主:
接紫色和蓝色线就好啦 风速和热都可以调 发热圈外垫了耐高温的硅胶圈 长时间运转外壳还是有点热 就这样 放起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