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捡的“大功率路由器”拆开看看

楼主(2023-09-16):
前几天捡的的一套发射器,主机+天线+馈管,找了一个说明书和还有天线的图,今天拆开研究研究,螺丝都是不锈钢的,拍几张图片给大家看看,感觉天线没啥可研究的就是个铝合金材质的,机器打开也没看见啥特别的东西,就那俩风扇的有一层固定的扇叶,也不知道有没有1000W

1KW垂直极化天线技术参数
1、 最大功率容量:1000W
2、 增益:2.5db
3、 驻波系数:≤1.35(87.5-108MHz内)
4、 带宽:87.5-108MHz
5、 极化方式:垂直极化
6、 方向性:全向
7、 输入阻抗:50欧。
8、 高频插座接口:L29

FMT-1000WL使用说明书
一、本机允许使用频率范围: 87.5 - 108 MHZ
二、安装步骤
1、接好天线馈线,并确保天线频率与发射机频率一致,且安装无误.
2、接好地线,防止漏电危及人身。
3、接好电源线。AC220V电线和配电插座要能承受2000W以上,线和插头不能发烫。
三、使用方法:
(1)、开机:a、等待几秒,机内直流电源启动,红黄禄三灯亮起,液晶屏上先出现软件版本页面后,随
即出现<射频功率是否自动控制>页面: RF POWER IS TURNED ON
9 YES
b、此时若不操作,即为默认功率控制到设定值(本机厂家设定在 ),9秒倒计时后,自动
进入<常态综合监测>页面:
(频率 温度 立体声 音量 左声道电平)
F102.0 28℃ 14 L:|||||||
PWD: 000W R: 000W R:|||||||
(输出功率 反射功率 右声道电平)
等待几秒后,输出功率从由0升到设定值;特别要关注:反射功率也会同步上升,但不能超过输
出功率值的百分之三,太大应立即关机,检查天线馈线有未接上?馈线有无开路短路?天线安装
是否合格?(天线不能放在房内使用),防止天线出问题而烧坏发射机的功率管。
c、若你想手动从0开始逐步调节功率,可在出现<射频功率是否自动控制>页面时,轻转编码旋钮,
把“YES”变为“NO”,按一下旋钮确认,也会进入<常态综合监测>页面,但此时输出功率不
会自动上升,会保持在0。按一下旋钮,出现
页面,有1-5项。轻转旋钮选菜
单3:
页面,按旋钮选择,出现:POWER SET SET:000W
FWD:000W REF:000W
顺时针转动旋钮把SET值输出功率从0慢慢调到设定值,同时输出功率FWD值和反射功率REF
值也会同步增大,可从容观测反射功率情况。若一切正常,按一下旋钮保存,再轻转旋钮选菜单
5退出,回到监测页面。
(2)、
页面,有1-5项,在<常态综合监测>页面,按一下旋钮可进入此页,轻转旋钮
选择:
1、
页面:按一下旋钮,出现自动(AUTO)还是人工(MANUAL)调
频率选项(默认人工),直接按一下旋钮,出现当前的频率值,旋转旋钮可上下调频率。按一
下旋钮保存,再轻转旋钮选菜单5退出,回到监测页面。
2、
页面:按一下旋钮,再旋转旋钮可选择:2个喇
叭图标是立体声,1个喇叭图标是单声道。按一下旋钮保存,轻转旋钮选5退出。
3、
页面:已述,见C项。
4、
页面:按一下旋钮进入选择:OFF不连接;ON连接,此时使用我
们免费的自动播控软件,可实现无人值守的自动播控节目计划。
5、
页面:此时按一下旋钮,退回到监测页面。
(3)、转播:
1、把收音机调到本发射机的频率点,收音机音量开到最大,背景噪声应很小。
2、把收音机调到当地省市电台,音量开到适中。保持此音量旋钮位不动。
3、把收音机调到本发射机的频率点,把音频线插到机器后边插孔卡侬座,打开音源,旋转前面板
旋钮,<常态综合监测>页面上的音量指示可在0-14之间调整。使收音机收到的本发射机音
量大小与当地省市电台的音量基本一致。
(4)、技术参数:
频率:87.5-108MHz
频率步进值 :100KHz
调制方式:FM,峰值偏差±75KHz
频率稳定度:<±100Hz
稳频方式:PLL锁相环频率合成
射频输出功率偏差:±0.5dB
谐波抑制:<-65dBc
射频输出阻抗:50Ω
射频输出连接器:L29
音频输入连接器:XLR母头
SCA和RDS输入连接器:BNC母头
预加重:50us,75us(用户可选)
S / N比单声道:> 70分贝(20至20KHz)
S / N比立体声:> 65分贝(20至15KHz)
立体声分离度:-50dB
音频频率响应:80~15000Hz
音频失真:< 0.5%
调制度:15%
输入电平:-15dBV
电源电压范围:AC200-250V 50/60HZ
工作温度范围:-20至45℃
工作方式:连续工作
尺寸:483 x 88x 330毫米(不含拉手部分),标准机架19英寸2U。
标准附件:主机一台、电源线1条.

网友:
这简直就是来拉仇恨的!

网友:
之前那个帖子就回复说是大功率FM调频发射机了,不是路由器。
这个怕是正规广播电视台的调频发射机,不是黑电台。
1000W的话,发射距离几十公里不是问题。
陶瓷和金封那个管子应该是最大的无线发射功率管。

网友:
都在哪一带活动,我也想去看看,能不能捡点,这捡的都是大型设备。

网友:
平原地区,县级广播电台1000W FM覆盖整个县

网友:
请分析一下它的工作原理

网友:
这电源满满当当的肉挺多,小巧FM发射模块发热量挺大

网友:
真是好家伙

网友:
1kW的路由器?这是干什么用的啊

网友:
调频电台啊,这玩意不是民用设备

网友:
怎么都没看出来是大功率路由器,但是能想到里面的电线电感应该是一点都不能动

网友:
话说这个没发射多远的距离

网友:
做工还挺不错的,,谢谢分享

网友:
一块广播电台的发射机模块都没有1KW吧

网友:
“大功率路由器”不错!留着别拆坏了,能卖几千块呢!要是不卖,留到世界末日那天,能救命的!

网友:
看起来这个不错,可以继续使用

网友:
会不会是黑电台拆了扔的

网友:
去网络查一查它(白色的)的功率就知道了.

网友:
哪天通电运营!
我这里来测试一下能不能接收到信息?
哈哈!

网友:
看电源板,这个发射功率不小,该频率做个自己的发射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