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宝58.1V 14串充电器怎么改电压

楼主(2023-09-16):
想把电压改到58.8V,太复杂了好像还是单片机控制的,电压限制在58.1V,14串的电池充不满,
虽说58.1到58.8之间充不进多少电,但是有强迫症总觉得不充满不爽。大佬门这个有希望改吗?

网友A:
单片机U3下面那么大一个RV1(调压电阻),干他

网友:
图2不就是一个可调电阻么????

网友:
芯片旁边那么大一颗可调电阻,应该是微调电压的

网友:
这都没发现,哈哈哈,RV1

网友B:
留点余地吧
随便哪个电池电压升不上去,电压就到其他电池上去了,就危险了。

网友C:
你觉你调整后不会过压,但你的电表,你试验的环境都有保障吗?不改为妙

网友:
引用 网友B:
留点余地吧
随便哪个电池电压升不上去,电压就到其他电池上去了,就危险了。 ...

有保护板的,除非保护板坏了,如果保护板坏了就这个电压也不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觉你调整后不会过压,但你的电表,你试验的环境都有保障吗?不改为妙

有保护板,除非保护板坏了才会过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U3下面那么大一个RV1(调压电阻),干他

有单片机控制的没有这么简单吧?

网友:
小范围就调RV1,大范围调需调与RV1串联的电阻

网友:
据说充到95%寿命更长哦

网友:
不妨先试试调RV1,没准就成了。

网友:
RV1电位器那不是标注这加减吗

网友:
散热片够意思啊

看着挺厚

网友:
三元还是不要冲的太满为好,4.15到4.2其实没有多少容量,但寿命差别就有点大了

网友:
别把单片机神话,这万用表测电压还不准呢,小范围改电压小意思,大概率是那个电位器,调一下试试

网友:
因为锂电池是串联的,安全考虑,原设计电压足够了~,除非电池有均压控制

网友:
去跑跑他的采样,改限控,还可以去研究一下看看能不能改可调

网友:
没图不好乱说,等高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