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个12V5A电源适配器测试——小主机电源适配器选择

楼主(2023-09-16):
  I5-6200U小主机选一款电源适配器,带一块固态,待机功耗不到10W,一般状态约15W,带一块12T氦气盘增加5-6W。买了5个12V5A电源适配器,有2个空载纹波很差就直接淘汰了,剩下3个测试数据见下表。
  测试纹波时并联了16V47uf和0.1uf的104贴片电容。探头1X,示波器设置交流耦合、探头1X、带宽20MHz,峰峰值。
现在问题有:
  1、纹波好的2个实际输出电流最大4.2A,而且台达的纹波比4A高几倍。三星的还有个奇怪现象,负载0.2A以下纹波大,到0.3A就很低了。这两个电源带这套系统在硬盘启动时会不会有问题?
  2、建兴的可以输出5A,但纹波比较大,虽然最大也只有76mv,但另外2个的纹波实在太小了,担心测试方法不对,而且5A时纹波上下跳动,如附件视频。
我应该选哪个电源,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有个电源用了十几年了,也不知道纹波大不大

网友:
盲人摸象,上电源解剖图

网友A:
我测试过5V的共享充电头,带载时纹波值超过1000mv,使用时居然对手机触屏没有影响,以前还用过那种使用时干扰触屏的充电头,吓得都不敢用了,估计纹波值更高。

网友B:
主板上也会有一些整流滤波的电路,所以你的电源都可以,没问题

网友C:
这种大厂的,如果是5A型号,6A会保护肯定是虚标型号换壳了。。。

现在电源都空载纹波大,因为是断续模式,要加点假负载,3~5W就会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测试过5V的共享充电头,带载时纹波值超过1000mv,使用时居然对手机触屏没有影响,以前还用过那种使用时干 ...

这么大最好别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板上也会有一些整流滤波的电路,所以你的电源都可以,没问题

都没超过100mv,留了最后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大厂的,如果是5A型号,6A会保护肯定是虚标型号换壳了。。。

现在电源都空载纹波大,因为是断 ...

是的,前2个4.5A就保护了,怀疑是3A的电源。

网友:
同意5楼,主板里面还有滤波稳压,这几个纹波都可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