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这两盒焊锡膏是不是可以扔了?

楼主(2023-09-16):
看到焊锡膏腐蚀严重帖子,一下想起自己一直都是用焊锡膏的,
仔细看了下介绍:可以用在一般仪表仪器上,虽有松香也是一直没动过。

是不是要让松香上岗了?上图片。

网友:
一直在使用这个品牌的有二十年了,焊接以后最好擦拭一下

网友:
焊锡膏用量适合,焊点会很饱满。焊接完后擦拭干净,不会对板子影响太大。

网友:
扔掉倒不必因为可以留着以后有时松香焊接不了可以尝试用这个试试,比如不锈钢就比较难用松香焊接牢固。

网友:
不管什么焊剂,建议清洗一下才放心

网友:
这种腐蚀性强的助焊膏,不建议使用。
焊时非常爽,以后烂光光。

网友:
对,这种助焊剂要清洗干净,时间长了不能看

网友:
焊锡膏自己用松香打粉加无水酒精做经济实惠又没有腐蚀

网友:
可以留着备用,铁  不锈钢那些还是挺好的,pcb板要么用松香 要么专业的助焊剂

网友:
电子焊接,不能用这种焊锡膏,腐蚀性强,残留物多。

网友:
去年公司有个老兄请购的焊锡膏焊东西焊点倒是很漂亮,要命的是导电,沁到QFN封装的里面洗也洗不干净,通电就冒烟,PCB板都烧糊掉

网友:
我买过一瓶,一直没敢用,留着焊电池等不好焊的东西时用吧

网友:
建议换无卤素助焊剂,腐蚀性比普通的小。

网友:
松香一直有,一直不用。用好一点的焊锡比什么都强。。。。就算焊接位置有腐蚀,用砂纸打打也比用这个松香强。

网友:
这个是有腐蚀性的,并且也导电性。千万不要用在电子线路上。

网友:
这玩意助焊效果比松香好点,但是易腐蚀电路板,松香温度高了也会碳化的,建议用焊油,或者完事后用洗板水

网友:
焊接 接插件 应该没问题。

网友:
焊电池专用,焊玩纸巾擦干净。

网友:
有的焊锡膏里含有盐类化合物,比如氯化锌,电路板原件焊接后要清洗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