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朋友废铁收回来的,我想改个小雕刻机玩,各位知道这是个什么设备吗

楼主(2023-09-16):
朋友废铁收回来的,我想改个小雕刻机玩,想知道这东西是干嘛用的高度有80公分左右,台面能前后左右滑动(以锈死),用的滚子滑轨。上面是一个类似主轴样的,能卡小钻头。台面没驱动丝杠,在下面有个手柄杆子像是能撬动台面行走。底座右边有个沙发扶手的东西

网友:
看不出来,看起来皮带没有了,电钻吗?

网友:
应该是台钻吧

网友:
这似乎铣床

网友A:
这应该是个类似磨床的东西,装砂轮的

网友B:
和手板车床类似,手板铣床

网友:
修一下做个铣床钻床合一

网友C:
台钻下面往往是配台钳,所以更像是小型铣床

网友:
应该可以呀!

网友:
用皮带轮增速,是个简易磨头?

网友:
不知楼主要雕刻什么
一般不用这么笨重的东西做雕刻机,因为不好驱动

网友:
我从事机械加工的也不知道是什么机器。

网友:
这个貌似是配钥匙的机器

楼主:
用的滚子滑轨,我查了查还很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手板车床类似,手板铣床

下面控制平台只有一根杆子,一根杆子控制四个方向,我和朋友研究好久也没头绪。主轴正好能用我的3.175铣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应该是个类似磨床的东西,装砂轮的

主轴正好能用我的3.175铣刀,别的用不了

网友:
像是比较古老的椤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台钻下面往往是配台钳,所以更像是小型铣床

第一张图,底座右边有个像沙发扶手的东西,能调整方向

楼主:
主轴结构,只能卡3.1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