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显示器间歇性黑屏

楼主(2023-09-16):
一台DELL LED显示器,间歇性黑屏,时间无规律,拆机电容全部完好,没有任何爆浆迹象。百度有人说是输出电容的问题,请大家指教。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检查 液晶排线接口

网友A:
看看只是背光黑了,还是信号也都没了,背光的话估计就是电源或是灯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只是背光黑了,还是信号也都没了,背光的话估计就是电源或是灯的问题 ...

时间非常短,来不及照

网友:
DELL都要撤出中国了。随他去吧

网友:
可以考虑先排除外部连接线是否松动

网友:
电解电容炸开或者爆浆,那说明彻底不行了。要检测电解电容,除了测量容量,最好是用指针表正反测量阻值,这样才能真正检测出来毛病。

网友B:
开机时查一下电源输出电压,一般是12v,或者24寸以上大点的24v(在电源版到主板的连接口处一般有标示),如果电压不稳,则是电容有问题,如果电压正常,则可能是灯管或者led灯条出问题。特别是ccfl灯条,四条中,如果有一条出问题,则会保护熄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机时查一下电源输出电压,一般是12v,或者24寸以上大点的24v(在电源版到主板的连接口处一般有标示),如 ...

谢谢,先说了是原生LED背光显示器

网友:
要测电容的好坏!

网友:
有可能是灯或电源问题

网友:
排线松动导致黑屏,屏幕虽然黑了,但还能看到背光亮,如果整个全黑那就是led背光问题,直接换led驱动板,有些电源板和led驱动是一块,那就一起换,淘宝上闲鱼上找找。

网友:
三星有一款通病是背光条上插座虚焊

网友:
这个感觉是接触不好,以后会越来越频的。

网友:
也可能是逻辑板上的贴片电容短路保护了,最可能是背光的问题.

网友:
短路保护了,先查查背光?

网友:
感觉电源问题可能性大

网友:
软件有问题。

网友:
显示器拆开来通过小孔可以观察背景灯还是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