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asus p8h61-m plus v2些人只有40m

楼主(2023-09-16):
asus p8h61-m plus v2主板,二代i7  .2600cpu 2g显卡。铭瑄240固态写人刚开始写人200多m 几秒钟后就只有,60   ,40m。硬盘vcr扫描没有坏道。4k已对齐,硬盘已优化了。刚新装的win10系统。
h61芯片的主板不会这么慢吧。

优化了一下磁盘写人有244.20mb

楼主:
biod已设置ahci.了。

网友:
机械硬盘也有70M+

网友:
换个机器试试

网友:
H61主板的SATA2应该就是200多了。这主板没一样出彩的,USB只有2.0

网友:
第一硬盘可能接到sata2的接口,看看主板上sata3的,接上
第二,你几十mb的就是缓外速度,也就是跑完了快乐模式后的速度。

网友:
明显是硬盘问题,开始200m可能处于sata2接口,之后缓存爆满后的速度掉到40m甚至20m是很正常的事,和cpu主板显卡通通无关

网友:
H61应该还是SATA2接口,200多是对的,但降到60应该不是主板的问题,还是固态差了。

网友:
同意7楼的说法

网友:
为什么不觉得是SSD拉了?

网友:
TLC盘这个速度不是合情合理吗

楼主:
优化了一下磁盘写人有244.200mb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优化了一下磁盘写人有244.200mb了。

优化了一下磁盘写人有244.20mb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优化了一下磁盘写人有244.20mb了

这盘肯定是TLC中的垃圾片,或者是QLC,可以用urwtest跑个1圈试试,或者把盘占用到剩余12G左右再测ASSD 10G,盘内的SLC Cache绝对用完,进入直写模式甚至还要开始垃圾回收时,速度是肉眼可见的垃
写入低于20m/s都是完全正常的

网友:
H61不支持SATA3.0。。是在2.0的速度

H61主板的锅

网友:
主板是SATA2的吧

网友:
为啥不怀疑固态?

网友:
明显盘的问题,怎么会有人怀疑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