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改造指针电流表

楼主(2023-09-16):
老万家买的10A电流表,5块钱一对。

买几个回来改成100mA量程的,以后有空还可以改成指针+单片机采样双用途的。
指针表有个好处就是动没动一眼就知道,跟量程无关。

原表长这样,10A量程。

嘉立创打样,用1mm板厚做了个面板,可惜客编给我印正面了。

摞上去对比下,螺丝孔开错了,M3开成了M2.且有点外扩。
不管了,手电钻一通搞。

表盘刻度从左到右是90度(指针摆动幅度),在立创EDA里面没有辅助线、量角器
用丝印线辅助定位、画圆弧二次定位,每个刻度给9°
再往下懒得画了,回头用AD仔细搞搞

更换成功。
顺便给采样电阻拆出来用电桥量了下,10mΩ的
换个100mΩ的先用着,量程是1A。

按理100mA量程应该用1欧姆采样电阻
但是在这个量级有点尴尬,1Ω刚好对负载有点影响
换10mA量程来看,10欧姆采样电阻反而影响不大

咋整后面再说吧。
先试试空间布局,后面考虑给中间挖孔放个电子烟上的OLED,背后弄个STC采样

网友A:
要不要考虑用10mΩ采样加个运放,再通过调节反馈电阻改量程

网友:
为何1Ω刚好对负载有点影响,对于串联取流来说电阻越小越好,1Ω对于100mA负载应该不大

网友:
还能这样玩,回去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不要考虑用10mΩ采样加个运放,再通过调节反馈电阻改量程

嗯嗯嗯,太对了。
正在学习运放怎么玩。

网友:
打板的面板是铝基板?

网友B:
这个表能达到2.5%吗,我看搞维修的博主有这东西测电流,挺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表能达到2.5%吗,我看搞维修的博主有这东西测电流,挺好用的。

原本可能能达到,这么拆完就不一定了。
这东西直观,定性很方便

网友:
指针表看起来还是比较直观

网友:
指针表看起来直观

网友:
买个爸爸级的指针表。。让人一看。老师傅

网友:
编号可以用纸剪个缺口然后喷漆盖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