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山水拉杆音箱触摸屏故障维修

楼主(2023-09-16):
故障是触摸屏按了没有反应,拆开检查,重新安装触摸排线,并且打胶,这个就是移动震动引起接触不良,安装修复

正面

螺丝

检查触摸屏没有问题

看下内部

主板

触摸小板

电池

网友:
里面简单的很啊

网友:
换了排线就好,不错

网友:
打的是什么胶?

网友A:
看起来是震动的太厉害了

网友:
带屏音箱,跳广场舞带劲

网友:
就三节锂电池?

楼主:
用热熔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是震动的太厉害了

是的,经常拉来拉去

楼主:
应该是6节18650电池

网友:
东西不多,排线不少

网友:
大妈们跳广场舞,声音大、节奏强、冲劲大,震动厉害,才会弄出这样的故障吧?

网友:
都是排线,没办法,体积大只能这样了,感谢分享

网友:
修好了就行!

网友:
这个震动厉害,容易松动

网友:
线乱,震动又大,出问题再所难免

网友:
音响里面看着真简单

网友:
经常移动,容易出故障。

网友:
还是锂电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