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问各位这个8脚芯片上面的文字是什么意思不同的通用吗?

楼主(2023-09-16):
   我的板子上的这个8脚芯片上面这排是E3575S,下面是OB2212AP,但淘宝搜了一圈下面相同的很多,但上面字符相同的找不到,它们通用吗?3Q
   下面这张图淘宝找的,看外观完全一样,就是上面那排文字与板子上的不同

网友:
下面的ob是型号

网友A:
这个一个凭经验再者凭技术手册,一般厂家有详细的命名手册

网友B:
上行是厂家内部编码,一般包括产地和生产时间信息
下行是完整型号,可以在厂家提供的规格书里面看具体含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行是厂家内部编码,一般包括产地和生产时间信息
下行是完整型号,可以在厂家提供的规格书里面看具体含义 ...

3Q 就是说按下面的型号买就行了吧?上面的编号不用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一个凭经验再者凭技术手册,一般厂家有详细的命名手册

3Q 就是说按下面的型号买就行了吧?上面的编号不用管吧?

网友B:
上行的信息完全不用管
下行的型号OB2212AP别搞错就行

网友:
只要不是假货,中间一排是型号,相同就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行的信息完全不用管
下行的型号OB2212AP别搞错就行

   明白了 3Q

网友:
型号是OB2212AP

网友:
下行的型号OB2212AP

网友:
芯片的型号是OB2212AP

网友:
引用 楼主:
3Q 就是说按下面的型号买就行了吧?上面的编号不用管吧?

有些编号是生产日期等生产信息,但是主型号的尾缀不一样就要关注了,尾缀主要是参数细节,比如封装,温度范围,等 ,有的尾缀不一样引脚排列和工作电压有区别

网友:
上边是编码,下边才是芯片的具体型号。

网友(2023-10-19):
批次不一样 按型号更换就可以了 这款电源芯片小家电里面很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