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空调内机突然漏水可能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2023-09-16):
格力的挂机,用了一整个夏天没出任何问题,就前几天凉快的时候关了3,4天吧,这两天一开就开始漏水,是从那个出风挡板那里一排的开始滴水,感觉是冷凝水,但是制冷功能没问题,应该不是冷媒少了的问题吧?水管看了下外机还是在滴水,也不像是堵了。机器一直没动,按理也不会偏移之类的问题吧?

楼主:
另外问下拆水槽的话不用把内机整个拆下来吧?拆外面的面板应该就够了吧?

网友:
不会漏了,就是斜了!

网友:
排水堵塞了。

网友:
一般是排水管堵了或者哪里位置高了

网友:
排水管堵了

网友:
这个问题我8月份时自己处理了,刚开始内机脏,请京东上门清理,第二天还是有漏,自己把内机整个取下,把后面水槽清理下,然后排孔清理下,
重挂上,找平,三周了,一天24小时开空调都没在滴水了

网友:
多半是倾斜角度不对了,堵管子也有可能

网友:
刚开始从出水管用气吹也是通的,也滴水里也还是滴水,全拆,把后面导水槽清理后,导水孔用月冲下,就解决了!

网友:
空调室内机一般不平衡安装,稍微向管线出口那边倾斜,方便冷凝水顺管道出去的。

网友:
用力吹一下排水管,再把左边抬高一点,最少要水平,左边低就漏水

网友:
在杭州很习以为常的事情,在接近饱和湿度的那些天,环境湿度过高,叶轮等塑料件上结露了

网友:
出水管堵了吧

网友:
一般是挂机的排水堵了,排水管,排水孔与水槽清理下。

网友:
应该是排水堵了,看看是倾角变化还是里面灰尘堵了

网友:
我家空调今年也是漏水,拆开外壳清理了水槽,发现下水很顺利,但制冷时还是漏水,制冷效果变差。
再看内机铜管结霜,外机细铜管结霜,售后检查漏制冷剂,加完再没问题了。
你自己看看,内机制冷时结霜甚至结冰,就是缺制冷剂了。如果没这个问题,清理下水,找平应该就没问题了。

网友:
拆开外壳清理水槽

网友:
排水堵住了

网友:
准确来说是排水不畅,有点小堵,或者内机被碰到不水平了,内机积水多,没及时排走,导致有点溢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