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电钻换电池逼着做个点焊机(二)

楼主(2023-09-16):
因为工作忙后面部分没来得及做,今天休息把微波炉变压器穿25平方软铜线压接电焊笔,制作成功。仓库太乱,实在不好意思。大家凑合着看勿喷!
wechat_upload169484695665054fec46fc0
wechat_upload169484695765054fede68e3
wechat_upload169484695965054fef0caf5
wechat_upload169484696065054ff063e47
wechat_upload169484696165054ff1afaca
wechat_upload169484696265054ff2bab5b
wechat_upload169484696465054ff42564e
wechat_upload169484696565054ff556840
wechat_upload169484696665054ff6a9ea2
wechat_upload16948470116505502340c21
wechat_upload16948470126505502497f73
wechat_upload169484701365055025c1785
wechat_upload169484701465055026dbbd7
wechat_upload16948470166505502827f49
wechat_upload1694847017650550295544b

网友:
羡慕,这绕组线够粗。。。。。。

网友:
大变压器的,经久耐用可靠

网友:
这个做的真的不错

网友:
我也想做一个,材料也准备的差不多了,但就是没动手

网友:
我也想做一个

网友A:
微波炉变压器,十几年前就知道,动手能力有了,材料这一关过不了,撸客的精神就是尽量不投入1分钱,干成事情。就这线+紫铜棒就够喝一壶了。

网友:
效果很好成功了

网友B:
能点焊多厚的纯镍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点焊多厚的纯镍片?

点焊1.0   1.2的镍带没问题,1.5的还没试等用后再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微波炉变压器,十几年前就知道,动手能力有了,材料这一关过不了,撸客的精神就是尽量不投入1分钱,干成事 ...

我也想白撸,但撸不到合适的材料,只能PDD上撸:25平方软铜线38元,点焊笔18元,点焊针18元,脉冲点焊控制模块62元其它自己废物利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点焊1.0   1.2的镍带没问题,1.5的还没试等用后再反馈。

是否错了?1.0毫米1.2毫米厚度?这类点焊机,变压器重量最起码也得20kg往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否错了?1.0毫米1.2毫米厚度?这类点焊机,变压器重量最起码也得20kg往上吧? ...

不好意思,打错了,焊接0.10 mm 0.12mm的厚度没问题,0.15mm的还没焊过。

网友:
一定要这么粗的线么? 感觉焊18650应该不需要这么粗吧

网友:
一直想做,一直用锡焊。

网友D:
最近着做了一个,4圈0.2镀镍带。没有问题。不知道3圈效果怎样

网友(2023-10-18):
变压器到表笔之间的线是不是也要这么粗??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最近着做了一个,4圈0.2镀镍带。没有问题。不知道3圈效果怎样

多少平方的线我,我的为什么粘针

网友(2023-11-19):
引用 网友E:
多少平方的线我,我的为什么粘针

已经卖了,0.2有点发黑,效果不理想。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近着做了一个,4圈0.2镀镍带。没有问题。不知道3圈效果怎样

焊点圆润,就是稍微有点变色,牢固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