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玩转GPD Win3迷你笔记本之第一季:改造、升级本体

楼主(2023-09-16):
最近因为工作岗位调动,需要经常在多个项目之间来回跑,原来的富士通T902相对已经不是那么方便使用了。刚好小孩上学也需要用笔记本,于是果断把T902让给他,我再重新买一台。配置考虑出发点,必需符合以下要求:
1、 需要具备全功能Type-C接口,方便连接我的爱普生BT-35E使用。(拆修爱普生BT-35EAR眼镜,并谈谈使用感受(新增加一些资料)
2、 体积小巧,工作或外出游玩时方便携带;
3、 在家里可以连接外置显卡玩大型游戏,这样可以把富士通台机退下来转手回血。(爆改富士通H77小主机,打造超薄游戏平台

结合国货之光的思想经过多次考虑,最后选择了国产的GPD Win3/G161B-03。虽然也想过GPD Win4,但是外形不喜欢;也想过GPD Poket等型号,各种不合适。说实话我一直对国产品牌存在偏见,原因是被国产品牌坑怕了。像国产某“大”品牌“某想”,同型号的笔电,高配卖国外,低配卖自己人,价格还高千把块;问题电池国外免费更换,国人则要自掏腰包。对此美其名曰:“国人要支持国产企业”……。反观老干妈,底气多足:“买给国人7块,卖给外国要13块,爱吃不吃!”;又如我们最鄙视的日本企业,本土机都是高配、高质量,差的才卖到国外……

闲话少说,机器到手,整体感觉还可以,外形也是我喜欢的款,就是散热差了点,最大功耗35W玩游戏时一不小心就飙升到七八十度,然后低功耗20W看电影时风扇低转速振动有点大,像在给指尖做按摩。最主要是对佰维的固态硬盘没什么信心,于是某东买了一个三星的980PRO/2T回来。
开始动手,拆掉外壳7个螺丝:

用指甲沿缝隙小心抠开卡扣,后盖热键是用触点与主板连接的没有排线,放心取下:

电池。3块串联,11.55V3950mAh,坚持个把小时没问题。不过我主要放底座上使用,所以不考虑续航问题:

拆掉风扇上的两个螺丝,取下风扇,顺便清灰。过程中发生了意外,用力过猛把叶片捏掉了两个:

拆掉6个螺丝,取下CPU散热器和电源模组散热器,这两个散热器是分开组合起来的,这个设计好,有效避免两个不同器件之间的热能互相干扰:

擦干净原来的硅脂,换上MX-4,50块2克,用多一点心都在滴血…….:

三星980PRO,发热大户,标签都被我撕掉了,准备改散热。它的标签是防撕的,四个角有裂口,无法撕下。但这难不倒广大人民群众,很快我就找到了一个解决方法:从里往外撕!用一根粗钢针从标中部空隙穿过(储存芯片和内存芯片之间),向其中一头边旋转边拉动,很快就取下一头,另外一头就任你摆布了:

装好散热器、固态硬盘,在上面加了三块散热片加强被动散热,大的一块加到CPU散热的旁边;小的一块单独给硬盘主控散热,再用一小块铝片单独给储存颗粒散热,避免主控的高热能传导给脆弱的储存颗粒(实测硬盘温度从六七十度降到不超过50度):

第一次改好的效果,可以看到风扇有两个对称的叶片断掉了,但是实际使用影响不大,就是耳朵凑近能听到低频轰鸣声:

强迫症又犯了,不换不快。于是又找来一个以前给朋友的暗影精灵3改水冷时拆下的风扇:

对比一下原装风扇,大了一圈,安装孔也对不上,动用大小磨机、手电钻一起上阵,磨掉红色部分才能装得进去。然后接线也不一样,需要拆下旧线焊接上去。对色接线,旧风扇没有棕色就接蓝色,结果证明一举成功:

新旧风扇大小、安装效果对比,电源模组散热器上的风扇安装孔位置也得磨掉才能安装,只能上一个螺丝了,不过实测没有影响,怠速时的振动没了,因为出风口宽了一点,能更完全地适配散热器;功率也比原机1.7W要大(2.5W),散热效果非常好,一般使用根本感觉不到风扇的转动,偶尔响一下也不到2秒就慢下来了:

马上用Topaz VideoAI提升一个小视频的画质试试,由于显卡不给力,5分钟的视频用了近2个小时。满载期间温度保持在54度左右,偶尔蹦到64度但很快降下来;而硬盘温度基本保持在45度左右没动过。
话说Topaz VideoAI功能真不是盖的,720X480的视频提升至1440X960,画质提升明显,细节体现出来了,边缘锯齿也没了。现在用的是3.0.6河蟹汉化版,相比之下个人感觉还是1.6操作方便、好用:

后期准备出“玩转GPDWin3之第二季:外接雷电显卡坞”的文章,有兴趣的朋友直接点击文字跳转观看。目前显卡坞已经就绪,但是在外壳的选材和布局上尚在斟酌,各位感兴趣的看官敬请期待!!预计一周内出炉,到时放详细过程及评测:

在我编辑这个帖子的期间看了几眼温度,空调房28度,机器温度基本保持在38度左右。

更换硬盘后发发现两个问题,而且这些问题在改散热前测试就存在:
1、硬盘读写速度达不到980PRO的7000/5000,只有4000/3000左右;
2、偶尔开机不认盘,重启一两次又能认盘。
硬盘是某东三星专买店买的,应该该不假,用三星魔术师检测也是正品;怀疑接口兼容性问题,查过资料硬盘是GEN4,Win3也是GEN4,现在唯一能怀疑的就是国产机的设计问题了。

网友A:
BIWIN这个牌子的硬盘还在?我那个同牌子的32G SSD还在服役作系统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BIWIN这个牌子的硬盘还在?我那个同牌子的32G SSD还在服役作系统盘。

在的,佰维和以前的华硕一样,主要给别人代工,自己出一部分产品。

网友B:
磁盘读写速度和cpu主频有关系

网友C:
硬盘不认盘很可能是供电不稳定造成的,你去供电电路的贴片电容上加焊个大电解电容应该可以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磁盘读写速度和cpu主频有关系

这个可能性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硬盘不认盘很可能是供电不稳定造成的,你去供电电路的贴片电容上加焊个大电解电容应该可以解决问题。 ...

这个有可能,回头试试!

网友D:
内部真够紧凑的,键盘有点多余

网友:
CPU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E:
有点小众,主要是方便,

网友:
这种PDA大小的机器基本都是拇指按键,长时间打字很累啊

网友F:
口袋本,手机出了后很更小众了

网友G:
这种小的机器基本都是拇指按键长时间打字很累

网友H:
这个机器功耗多大

网友:
想多了 耳关想是美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内部真够紧凑的,键盘有点多余

有手写功能,键盘用来应急输密码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点小众,主要是方便,

是的,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种小的机器基本都是拇指按键长时间打字很累

一般蓝牙折叠键盘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机器功耗多大

满载50W左右吧,CPU可以在20至35W之间调节,我这台改过BIOS,拉到50W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口袋本,手机出了后很更小众了

这机子性能可不是手机能比的,哪怕目前最新最贵的手机都只能吃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