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炬为的直流表,屏幕可以更换吗

楼主(2023-09-16):
如下图,炬为的直流表,屏幕只显示一半,应该是坏了。这种屏幕可以更换大的吗?

网友:
应该是可以更换的,但要买到一样的液晶屏,而且焊功要好,实在不行,就找手机维修师傅动手吧。

网友:
oled屏要用同样的屏更换

网友:
换个屏还不够手工钱,买新的吧。

网友:
排线没有事吧

网友:
还是比较清晰的

网友:
看上去还清楚的,可以问一下商家 ,就在论坛里的。

网友:
有可能是排线问题,好好检查一下排线

网友:
什么屏都可以同型号更换,主要是你找不找得到同型号跟贵不贵值不值的问题

网友:
以前买的这个白尾巴表漏液了,有换过屏幕的吗!

网友:
可以啊,自己找一下同款排线的屏幕就行了。我的睿登um24的,就是自己换的

网友:
感觉难度大

网友:
考虑一下排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