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电动拉铆枪

楼主(2023-09-16):
电动拉铆枪,按键不工作,按枪头直接工作,拆开发现主板有腐蚀烧黑痕迹,按键失灵,无从下手,返厂。

网友:
这个拉单层板没问题,拉多层的还是建议手动的

网友:
无刷电机驱动螺杆,产生拉力

网友:
玩过手动的,电动的只是在视频上看见过。

网友:
这是拉母枪

网友A:
估计是无刷主控出问题,这个拉钉枪做得太复杂了
复杂容易出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无刷主控出问题,这个拉钉枪做得太复杂了
复杂容易出问题

这种嫁接的,好像前边拉的部分都需要固定,如果有好的固定方式,那是非常好的。

网友:
高大上的东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种嫁接的,好像前边拉的部分都需要固定,如果有好的固定方式,那是非常好的。 ...

橙光环就是固定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橙光环就是固定环

那就挺好。拉的适合不需要另一只手扶着。

网友:
一直在用手动的,电动没有过,主要是不长用。

网友:
这种电动的力道怎样,和气动比起来。手动的累死,启动的要空压机,都不方便

网友C:
这个电池不错啊,真是良心

网友:
这是铆螺母枪,这玩意还是只认GESIPA的,缺点就是太笨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池不错啊,真是良心

卖你400还良心吗?做工好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