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管道开裂,放弃]怎样将插在地上的PPR管齐根截断并封堵?

楼主(2023-09-16):
如图所示的情况。能想到的封堵办法之一是热融一个内丝接头,然后用堵头镙丝拧上。但这样就无法与地面齐平了,不方便打扫。

另外一个办法是用一截PPR管裁成细长条塞满管道,然后用热风枪把管道和内部塞满的细条充分融化,以致于融化后的塑料液体在重力或者木棒的按压下填入管道内部,等地上部分全部陷入地下甚至略低于地面时停止加热。

第二种方法我是把PPR当成石蜡了,问题是PPR在热风枪枪下的性状真会变得跟石蜡一样吗?

总感觉应该有更专业的解决方案,自己瞎琢磨的这些可能就是一个笑话。

施工期间管子无压力并且可以保持干燥,但封堵后需要承受六公斤的压力。

补充内容:
经过打压测试,证明管道有裂缝,放弃使用原管道的打算。

初次装修为了美观选择了暗管。几年后卫生间和厨房先后出现地面渗水现象。卫生间随经过一次维修,但从今天的测试来看,仅仅是将有大裂缝的地方处理了一下而已,小裂缝依然是存在的。只不过因为是一楼,向下滴漏无人反映,地面长期潮湿以为是自己洗浴时撒的没有擦干净。不久后厨房地面渗水,这才意识到当初装修用的ppr管材质量和加工技术都有问题。
厨房和卫生间的暗管已经在前次水表出户改造时,趁机改成了明管,但在厨房到阳台洗衣机水管之间的输水管因为明管太难安排,依然还是用的原管道。漏水应该是早晚的事情,而且这根管道通过客厅和次卧,一旦渗漏后果非常严重。要继续用暗管就必须砸掉地砖,如果走明管则免不了在墙上打孔,且影响家具摆放。真是伤脑筋。

网友A:
内孔攻螺纹试试。
管外围用水钻打一个略大的窝,剔除水泥之后,用堵帽封堵,再用水泥或者环氧树脂填平。

网友B:
找个比内径粗一点的内六角不锈钢螺丝,加热扭进去

网友C:
网上有卖堵帽的。

网友D:
不做任何地面处理几乎做不到你的要求。

网友E:
锯平地面
管子不用的话然后塞团塑料袋进去倒点环氧树脂进去。
以后还用的话买个4分铜内堵,加热后拧进去。

网友F:
很简单啊,紧贴地面切断,一个内径相当的堵头热熔机加热至标准温度,插进去并压至地面平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孔攻螺纹试试。
管外围用水钻打一个略大的窝,剔除水泥之后,用堵帽封堵,再用水泥或者环氧树脂填平。 ...

内管攻镙纹可以试试。水钻可能难以直着打了,靠墙太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个比内径粗一点的内六角不锈钢螺丝,加热扭进去

找找看吧。也许用个合适的木塞砸进去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网上有卖堵帽的。

堵帽有高度。需要按前面坛友建议用水钻掏个坑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做任何地面处理几乎做不到你的要求。

用无毒的材料最好也是PPR材质的细棒,直径略大,前端削尖,硬砸进去,再用电烙铁将端面融合一下也许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锯平地面
管子不用的话然后塞团塑料袋进去倒点环氧树脂进去。
以后还用的话买个4分铜内堵,加热后拧进去。 ...

这个办法也不错,不过环氧树脂手头没有。先试试简单易行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F:
很简单啊,紧贴地面切断,一个内径相当的堵头热熔机加热至标准温度,插进去并压至地面平齐。 ...

这个需要找到直径比四分ppr管内径略粗的塑料棒。最好材质也是ppr的。

网友G:
大理石开孔器,比烫管器母头大一点就行,切割机把管子切平,然后开孔器开到底,一字改锥把周围水泥弄掉后烫管堵头堵住。
另一个办法是直接加热铜闷头到300°直接转进去,但不保险!

网友H:
直接加热铜闷头到300°直接转进去,觉得这个方法可行。

网友:
切平,弄一瓶环氧树脂灌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大理石开孔器,比烫管器母头大一点就行,切割机把管子切平,然后开孔器开到底,一字改锥把周围水泥弄掉后烫 ...

工具齐全就是方便。
现在退而求其次,不要求齐平了,但要块。比划了一下,热熔器操作空间还够,但用得不熟,怕没有第二次机会。直接用双内丝大力出奇迹。双内丝的外侧再接一个压力表,先用气体打压检测一下这段管路的气密性。表是6公斤的,估计不符合管道打压检测标准。不过也就是检测一下气密性,不是强度检测,随便意思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H:
直接加热铜闷头到300°直接转进去,觉得这个方法可行。

搜了一下铜内堵头。可能因为不太会用网店搜索,找到的都是针对接头的堵头,4分堵头外丝直径20mm。可ppr管内径差不多是13.5mm,怼不进去。

网友:
地面刨一下,正规施工一劳永逸。完工复原地面。

网友:
找个合适的堵头,砸进去就是了,再不行灌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