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靠谱的铁锂电池商检求推荐,车子电瓶快不行了

楼主(2023-09-16):
车子电瓶快不行了,这次准备一步到位换铁锂了,小黄鱼的不敢买,有谁有靠谱渠道,推荐下

网友:
直接买的成品……

网友:
我就是小黄鱼买的,4块72AH中航的,实际是63AH。用了大半年了

网友A:
铅酸不好么?又便宜又安全,正常使用4-5年

网友:
成品太贵,自己攒也不便宜,还是踏实用铅酸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铅酸不好么?又便宜又安全,正常使用4-5年

现在的铅酸两年就嗝屁了,不是之前的含重金属镉的那种了,

网友:
如用铁锂,不用保护板的话,长时间停放,一定要断开电池线。

因为,铁锂放光后,会直接废掉。

网友:
钛酸锂电池好用

网友:
转来转去,最后还会回到铅酸的

网友B(2024-01-11):
引用 网友A:
铅酸不好么?又便宜又安全,正常使用4-5年

哪个品牌可以用4-5年??我这48-20的,一年多,现在也就跑10多公里,-10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哪个品牌可以用4-5年??我这48-20的,一年多,现在也就跑10多公里,-10度
哈哈,看差了,你们说的是新能源,我以为燃油车上用的

我大众辣馒头,德尔福,15年9月,等流水线下线,用到21年7月,发现打车吃力了,
75900公里,更换电瓶,自己算算,当然,口罩期间因为小区封了,停了3个月,可以扣除

电动车,后配的好像全新生产的不多,可能是价格贵
市场上大路货都是翻新的
换的时候老板会偷偷把旧电瓶藏起来,你一定要的话就给你加价格

网友:
南方还是北方?冬季最低多少度?铁锂在北方估计不行。三元你不敢用,我四轮也没用过,倒是摩托车用过四串三元没什么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哈哈,看差了,你们说的是新能源,我以为燃油车上用的

我大众辣馒头,德尔福,15年9月,等流水线下线,用 ...

换,肯定这个旧电池算店家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换,肯定这个旧电池算店家的,

嘿嘿,我这个电池换了580,旧电池我要回了,卖给收破烂的100,算回点血。
换电瓶报价格,老板不提旧电瓶一个字,换完归属权就是我的,
除非先前说好了,事后再说,不给不让走
呵呵,法治国家我打110摇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嘿嘿,我这个电池换了580,旧电池我要回了,卖给收破烂的100,算回点血。
换电瓶报价格,老板不提旧电瓶 ...

嗯嗯以旧换新,48-20的我们这一般280-300,别的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