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动车一键启动成功后又熄火的原因?

楼主(2023-09-16):
领导的电动车突然说不能用了,现象是按遥控器一键启动成功(仪表正常点亮)后过个两三秒钟又“滴.滴.滴.”响一下就熄火关屏了,这车上之前有个一键启动开关,不过早就坏了,平时只能通过遥控器一键启动。因为这个遥控器(某镖E818,带龙头锁、坐桶锁控制功能)现在买不到了,暂时也没找到可替代的型号。临时将控制器上的电门锁通过开关接到电池正极了,这样按一下这个开关就可以启动了。但是坐桶锁和龙头锁没法控制,十分不方便。没办法拆了这个遥控器,发现遥控器一键启动的时候,电门线的电压会有几秒钟输出(正常应该是一直有电压吧),后面就没了。振动器一开始被怀疑了,但是拆了短接还是故障依旧,可有了解这一块的大佬指点一下。在些先谢了~

如果电门线电压输出解决不了,我就准备电门线外接开关控制,坐桶和龙头锁仍有遥控器来控制了。

网友:
遥控器电池还好吗

网友:
看现象是只能短时工作,怀疑内部供电不稳,重点查电解电容

网友:
查一下手册上“滴滴滴”告警是代表啥,然后就可能解决了

网友:
会不会是收不到一线通信号呢,这边给电,那边启动发个消息来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