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给大家看看“大功率路由器”的天线

楼主(2023-09-16):
1000W发射器的馈线与天线,地砖是80厘米的,螺丝是不锈钢的,天线是铝合金的,体重秤显示馈线5kg,天线3.1kg,发射器9.7kg,看样子我的体重秤还行呀!

1KW垂直极化天线技术参数
1、 最大功率容量:1000W
2、 增益:2.5db
3、 驻波系数:≤1.35(87.5-108MHz内)
4、 带宽:87.5-108MHz
5、 极化方式:垂直极化
6、 方向性:全向
7、 输入阻抗:50欧。
8、 高频插座接口:L29
重量:3KG。

网友:
楼主这是要开广播站

网友:
在那里有的拆?

网友:
  这要发射到哪了去

网友:
高频的世界看不懂。

网友:
牛逼啊,线可以接到地下室了,这样信号地下室就不怕了

网友:
厉害,哪弄来的?

网友A:
能发多远呢,是不是定向的

网友:
看频宽应该是FM天线,哪里是路由器天线啊

网友:
介绍图都说了这是兆赫级别的天线,哪是路由器天线啊

网友:
这不还把人给烤熟了?

网友:
这东西可不能乱玩,担心被扣非法架设无线电通讯设施的帽子

网友:
带宽:87.5-108MHz ------ 这是调频广播的频段,不是路由器的 2.4G 频段!

网友:
看着天线很一般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发多远呢,是不是定向的

全向偶极天线,可能后面的固定柱有一些影响吧

网友:
延长性很好

网友:
这个是广播级的发射天线吧。

网友:
这个一般人也用不到哈。

网友:
这个应该是FM广播发射天线,感觉不像是捡的,有可能是在某个角落让楼主顺手顺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