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vell] 马牌主控nv1120 怎么在软件里看颗粒信息

楼主(2023-09-16):
买到一块迈微主控NV88nv1120-btz2,颗粒是丝印的看不出来是什么牌子的,试了好几个版本的88nv1120,都开卡失败

楼主:
搞了1天了,头都大了

网友A:
东芝A19,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东芝A19,试试看

试了,开了半个小时才跑两格

楼主:
试了好几个版本一直卡在这里

网友:
软件里查不了,只能成功之后看。东芝颗粒

网友:
拆机百度颗粒信息

网友B:
http://vlo.name:3000/tmph/mv1120_flash_id.rar

你们不上SSD Tools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vlo.name:3000/tmph/mv1120_flash_id.rar

你们不上SSD Tools的?

谢谢大佬,我做昨天刚学会开马牌的主控,还不太熟悉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我做昨天刚学会开马牌的主控,还不太熟悉

不客气,导出的FlashID你去https://www.flashinfo.top/FlashInfo直接查就好了

网友(2025-05-29):
你手上那块是TS1256G944颗粒,我手上那块是TS2512G944颗粒,我用AI查找了一下疑似是镁光的,但我镁光工具下载好也开不了卡,我那块是联想X760 SATA SSD 120GB硬盘,看样子还是换主控板来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