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充不进电的小米移动电源10400mah

楼主(2023-09-16):
十几年前买的了,也是当年爆火的一款产品,充不进电了,充电线插上一会灯就灭了

开拆

塑料壳直接撬开,开始不知道里面什么样的,应该稍微加热一点好翘,不过十来年了,胶也不粘了,直接撬开也没费什么力气

里面有两个卡扣,其余双面胶

对面也是一样

以下是撬开的外壳

两边各有四颗小螺丝

拆开,直接捅出来就可以

电芯上面喷码是LGEBB41865   N151E311AB

充电宝主板,作为十年前的主板,不坏也没有啥利用价值了

直接充电池充不进电了,就拿别的充电宝主板试一下
充了已完成,嘿,竟然充满了...这个主板充电功率有点小,所以充的慢了点

回头电池应该还可以再利用,换个充电板DIY个充电宝,那个主板就废了,反正充不进电了

感谢大家浏览,拆解结束

网友A:
四颗LG的1865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颗LG的18650。

十年前还是可以的,2600*4,以前的电池都小,屏幕也小,费电没那么快,完全够用

网友:
当年的爆款,可惜那时候还没快充,现在这个5V2A的功率太小了,淘汰了

网友:
看电池还可以充电板坏了吗有卖的換块板我这个充到四灯发热了

网友:
这四节LG电池还不错,能用几年

网友:
我有个还是好的,只是底下面板有点凸起,应该是有颗电池保护板顶起来了,现在充电很慢,不过暂时还能用就懒得拆它了,毕竟拆了还要复原,手头没胶不好整...

网友:
我也有这个充电宝,USB头容易坏

网友B:
18650的充电宝现在不多了,现在用的软包居多,容易鼓包

网友:
引用 网友B:
18650的充电宝现在不多了,现在用的软包居多,容易鼓包

软包锂电大多数是短命货。

  楼主拆的这个是2014年上市的型号,到今天都年时间了。

网友:
两安要充很长时间。

网友:
这电池是不是饿了

网友:
当年陆续抢了4个,目前基本吃灰中!最常用的竟是放在车上当备用电源!车充还是5伏5安慢充,主要是老婆经常急用,下车就带着

网友:
看着还可以啊

网友:
前一段,单位同事的充电宝电池不行了,买了4节新电池,原以为换上就行,没想到还要初始化,真是不换不知道,实践出真知!

网友C:
送走几代手机,也算耐用了。
有同样孔位的18W快充板,电池能用又能焕发第二春

网友:
18650还是比较靠谱的。充电宝板子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送走几代手机,也算耐用了。
有同样孔位的18W快充板,电池能用又能焕发第二春 ...

2014年上市的,卖到2015年的年中(后被三颗SANYO大红袍的新型号替代)。

  到今天年时间,手机更新了好几代。

网友:
当年撸了3个 充电口易坏通病 已经杀了两个取电池塞18w双向快充套件发挥余热 电池长寿

网友:
小米 的第一款移动电源,10400mah,电芯有LG和力神的,现在还在使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