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3d打印机串口屏出现竖条

楼主(2023-09-16):
前面好好的改了klipper固件才试验几个模型屏幕就这样了,肯定跟固件无关,推测是屏幕上的电容的问题,有对这种4.2串口屏比较懂的坛友给分析分析

网友:
不要慌,这种一般是屏幕干碎角或FPC干裂,大部分换屏幕就行。

网友:
屏估计坏了或者排线出问题了

网友:
还是换了吧,修了估计也用不长

网友:
屏线的问题。。。。

网友:
有配件换吗

网友:
凑合用着吧   哈哈

网友:
屏坏了或者排线出问题了

网友:
还没有玩过

楼主:
找到厂家了39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