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问这个电阻是多大的?

楼主(2023-09-16):
主板丝印为R,接在功放电路电源IN的位置,旁边有滤波电容和类似7805一样的三端稳压器。尺寸为5MM*15MM,大概为2W的电阻。我看着像橙,黑,金。我看电阻计算器上说,第三环为金,银的时候,乘负数。

网友:
根据位置,应该是几个欧姆的限流电阻

网友A:
第三环为金:X0.1,第三环为银的时候:X0.01

网友:
限流电阻,0.1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三环为金:X0.1,第三环为银的时候:X0.01

谢谢老师,受教了,我这个就是3欧姆?

网友B:
弄不准就把外皮拨了测量下大概阻值就能推算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弄不准就把外皮拨了测量下大概阻值就能推算出来了

你看中间已经烧烂了

网友C:
老实说,烧过的电阻判断有难度,看看假货宝能不能找到同款电路板,看看上面电阻的色环可靠一点

网友:
看着四个环像是红、黄、黑、金,24欧的电阻。

网友D:
2欧姆2欧姆2欧姆

楼主:
引用 网友D:
2欧姆2欧姆2欧姆

看来兄弟你说的比较靠谱,因为我搜了没有3欧姆的。

网友:
烧过的电阻判断有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实说,烧过的电阻判断有难度,看看假货宝能不能找到同款电路板,看看上面电阻的色环可靠一点 ...

+1,烧烂的就别分析了,太浪费时间...

网友:
橙黑金,阻值3Ω

网友:
是4色环的。第二环已经变色看不清了。根据经验来讲,普通电阻规格第一环橙色配第二环白色最常见。加上它是为稳压IC限流的,可以确定是39欧姆电阻。

网友:
色环烤焦辨别度没保证 不能靠猜

网友:
用表从两头量到烧断的位置大概估算一下

网友:
不知道,画个原理图注明位置,另量一量阻值(不一定烧坏)

网友:
这样看是有难度的,电阻不应该是三环的,至少是四环的。推算,首环橙色,三十几Ω;红色则二十几Ω。
我想应该就在这个范围内吧。

网友:
看不清色环时,可以看看电路,给功放芯片供电的,用小点电阻,1欧以下,给前级电路,可以几到十几欧应该问题不大,电流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