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插电24V电磨和12v电磨扭矩差距有多大?

楼主(2023-09-16):
想买个小电磨用
pdd上面看到有24v插电的,来论坛查看发现只12v的,看来是新出的?还是直接用12v的电机暴力加压到24V?
不知道有没有人用过,和12v的差距有多大
还有看到个3.6v的调速23¥,割5号理电那种厚度的铁片不知道能不能用......

网友:
3.6v切割铁皮估计很难,主要还是550电机才有力。

前几个月跟风噜了个12v的电磨有转速,但一用力,速度就降了,而且这个电压对380电机发热有点大。

网友A:
这些直流电磨不是电压越高扭矩就越大的,而是要看用的是什么规格的电机。有的12伏插线电磨才卖十几元钱,看到拆机图,用的是130电机,这样的扭矩就很小了,还不如大多数3.6伏的用180电机的呢。

网友A:
这是常用微型直流电机规格与尺寸,长度里不包括轴的长度,原则上尺寸越大,扭矩越大,可对照拆机图看看用的是什么电机,或跟卖家问清楚电机尺寸,再判断是否合用。

网友:
电磨扭矩应该和电机的大小要有关系

网友:
和电机的大小有关系

网友:
买24伏电磨,转子如果是斜槽,扭矩更大

网友:
价格估计都能买角磨机了吧

网友:
感觉打磨差不太多吧,切割还是220V的给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直流电磨不是电压越高扭矩就越大的,而是要看用的是什么规格的电机。有的12伏插线电磨才卖十几元钱,看 ...

原来这么坑的吗?我还以为电压越大功率就越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常用微型直流电机规格与尺寸,长度里不包括轴的长度,原则上尺寸越大,扭矩越大,可对照拆机图看看用的 ...

谢了,很有参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