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解罗技m320无线鼠标

楼主(2023-09-16):
捡的鼠标没有接收器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分享
我想要这鼠标
怎么才能得到它?
接收器有好多个

网友:
光电滚轮,不错,可惜没有接收器。

网友:
320比310好一点。310的激光引擎定位不准,常有丢帧的情况。

网友A:
光栈好评,接受器去假货宝上淘个二手就好了,另外还有一个导光柱是啥情况???

网友:
光栅滚轮好评

网友:
做工确实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光栈好评,接受器去假货宝上淘个二手就好了,另外还有一个导光柱是啥情况??? ...

眼力真好,我回头又看了一遍才看见,中间那个看着确实像导光柱,看位置好像不是,应该是揿滚轮按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栈好评,接受器去假货宝上淘个二手就好了,另外还有一个导光柱是啥情况??? ...

在正上方滚轮后面的缝隙中可以看到指示灯亮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光栈好评,接受器去假货宝上淘个二手就好了,另外还有一个导光柱是啥情况??? ...

导光柱用来显示LED发光

网友:
就接收器也不贵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正上方滚轮后面的缝隙中可以看到指示灯亮光

目的是啥,看鼠标是否在工作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的是啥,看鼠标是否在工作状态???

第一张图的缝隙最后面,第五张图的D2是俩芯发光二极管

网友:
用过几个无线鼠标 ,感觉故障率比有线鼠标 高得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光栈好评,接受器去假货宝上淘个二手就好了,另外还有一个导光柱是啥情况??? ...

主板上有双色LED ,待机激活显示绿色,电池没电了据说会闪红灯,

但我一次没见过,因为这玩意省电,等不到没电。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一张图的缝隙最后面,第五张图的D2是俩芯发光二极管

又翻回去仔细看了一下,那个D2难道是检测电池电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翻回去仔细看了一下,那个D2难道是检测电池电量的???

可能有多种用途,比如说状态,电量啥的,至少有俩色

网友:
这款鼠标好用省电。。。办公的好鼠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翻回去仔细看了一下,那个D2难道是检测电池电量的???

你是否注意到13图中的tp1、tp2知道是干啥的不?